几家78LMT-S2内存报警维修实例

楼主(2017-03-12):
技嘉78LMT-S2AM3的主板。通常开机报警的AMD板子很多都是VDD总线烧断造成内存报警、测量有3.3V 好吧。这种情况 有三种常见的可能了。AMD的北桥容易虚焊。还有BIOS坏。内存SDA总线出故障。那就先从能测量的开始。接上3代假负载 测量SDA只有1.4V明显不对。正常的应该是3.3V。好吧只能跑线了。瞬间头大。没有图纸哎。怎么办怎么办。好吧。V星主板不是容易坏小管子啊那些的嘛。也许是这类小管子八只脚或者6只五只脚的王八脚。一看就CPU供电芯片边上有一只。。打万用表二极管档。一量、嘿。有运气从远方来啊。还真是联通这里的 看见没DU3这个8只脚的小管子。在料板的技嘉主板内存边上的这种管子找了一个。换上。3.3出来了、此机修复。。完毕

网友:
人为拆了,没修?

网友:
额,有假负载就是方便

网友:
昨天我也修到一块这板子  一样的问题      应该是通病

网友A:
测量SDA只有1.4V明显不对。正常的应该是3.3V。好吧只能跑线了。学习了。历害楼主。

网友:
经验阅历丰富啊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SDA只有1.4V明显不对。正常的应该是3.3V。好吧只能跑线了。学习了。历害楼主。

三代内存的烧VDD SDA的特别多。

网友C:
这种UP6262类的I2C总线基准调压输出芯片就喜欢坏了干扰I2C总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UP6262类的I2C总线基准调压输出芯片就喜欢坏了干扰I2C总线。

不知道直接拆了这个给他飞个3.3能不能让板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直接拆了这个给他飞个3.3能不能让板正常工作?

怕的就是时间一长烧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怕的就是时间一长烧内存

供电正常的话,应该不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直接拆了这个给他飞个3.3能不能让板正常工作?

不行,I2C总线类故障,不是缺电压,而是有芯片干扰导致整个总线出问题。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电压不正常。强拉供电过来无任何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行,I2C总线类故障,不是缺电压,而是有芯片干扰导致整个总线出问题。直接表现形式就是电压不正常。强 ...

我的意思 是拆了这个芯片,再飞个3.3,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加分鼓励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 是拆了这个芯片,再飞个3.3,不知道是否可行...

拆了不用飞,总线类除非是真缺电,如果是芯片干扰类的,拆了基本就正常。

网友:
UP6262 出基准电压的

网友:
技嘉的最爱坏小管子了

网友:
我也修到一块这板子  一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三代内存的烧VDD SDA的特别多。

这管子找不到能用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管子找不到能用啥代换

我也只拆同样牌子板子的同样位置的带换。不行就直接拆掉试试。平时就是这样解决的。目前除了V星的不行之外。其他牌子的都实用

网友:
内存总线 跟spd的故障率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