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100 G41 L-IG41M 开机的时候PS/2不能用

楼主(2017-03-12):
联想M7100 G41 L-IG41M  开机的时候进不了CMOS   PS/2键盘不能用USB 也不能进系统USB 正常  PS/2还是不能用,打PS/2的阻值正常,换IO 还老问题,换南桥还是老问题。。。。求助中,我手上有这个正常的板子

网友:
这个板子还报了几个错误

网友:
这个状态下PS/2 和USB键盘都没有用,跳过这个USB可以用

网友:
BIOS全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A:
这种一般换南桥就好,如果不行最好查下USB到南桥的数据线,还有供电,我记得有个人说,他的U口不能用,最后是USB的48M时钟问题,不行你查下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换南桥就好,如果不行最好查下USB到南桥的数据线,还有供电,我记得有个人说,他的U口不能用,最后 ...

正常的原板对过

网友:
CPU风扇也错误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还换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