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ASUS M2N68-AM SE2 掉电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3-12):
                                                          秒杀ASUS M2N68-AM SE2 掉电多故障维修
主板型号:M2N68-AM SE2
版本:2.0

故障现象:触发不跑码,掉电。
       维修思路:插诊断卡 发现12V灯微亮,串路导致,打开点位直接锁定此822排阻。

更换后插诊断卡发现没串路了,以为好了 结果涛声依旧。
拆掉CPU坐,直接量VDDA,发现敌情只有1.6V果断更换,料板上无此件直接改此电路。

上电一路跑码亮机,完美修复

最后附上亮机图,第一次发帖,好激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诊断卡上去。其它的灯什么情况?如何锁定是VDDA?

网友B:
换下的5脚IC是什么型号,楼主?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这什么技术啊,直接秒杀,好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一下。诊断卡上去。其它的灯什么情况?如何锁定是VDDA?

根据经验锁定

网友:
这技术。。。。还行

网友:
不错 这技术还行吧  值得学习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
这技术太牛牛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下的5脚IC是什么型号,楼主?

推测是up7705类型

网友:
vdda 也是华硕的通病了

网友:
你去用什么料代那5脚IC的

网友:
都是小问题,我有好几个是这些电压都正常,跑马断电,开机针,所有的待机条件,全板电压都正常,还是掉电,有些是放电好

网友:
诊断一针见血,技术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