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45 BIOS ,解决开机慢风扇不转

楼主(2017-03-12):
版号ZAMB0 ZAMC0 LA-B651P REV:1.0  某宝买的,不知道大家最近刷最新DELL的机器bios,都特别难刷总有一些小问题,这两个BIos,全刷上居然不亮,某宝说是百分百良机,没办法我把4M的又刷成原机的,才能亮机好使

网友:
是八M 的啊。怎么是四M.、

网友(2017-07-24):
              有 人试过吗,会亮机器吗???

网友:
           不能用,刷上不开机,

网友(2017-12-09):
我看啦半天不知道你是表达的个什么意思

网友:
不知道是淘宝的不能用还是怎么的?或者是8M和4M什么鬼关系?把我绕晕啦

网友:
你直接说4M的不能用嘛,刷8M的是可以用的,这里边有两个BIOS,刷8M的解决亮机慢是吗?瞧的表达的,哎!

网友:
正好有一个这机器,开机报警的,感觉是BIOS问题,下一个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2018-04-29):
为什么里面2个BIOS  一个4M 一个8 而且板上也么有U15 U16是不是上传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