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 电流到0.3过内存,0.4就显示了,学习了

楼主(2017-03-12):
今天修了一个N40-30的,0.3电流才,感觉肯定是那个少了供电了,没想到一测电压,CPU电压都有,突然想到拆开机子的时候,里面好脏,好多灰,会不会内存也有好多灰,清理一下内存,电压到0.4就显示了,好省电啊,差点走了弯路了

网友A:
华硕X403M 裸板子0.17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X403M 裸板子0.17就显示了

是吗?  感觉不用电一样了,格力空格,一晚只有一度电

网友:
现在的新机,电流很少

网友:
现在的U都是低功耗的,电流很低的

网友:
低功耗的机器  新款的风扇都没有了

网友:
联想有一款直接没有风扇  我还以为谁给拆了 。。

网友:
新本好多这样的本0.5左右就亮的

网友:
这个本 是低功耗的  电流低

网友:
u 内存都用低功耗的 亮机电流也小了

网友:
现在都是低电压的,

网友:
dell的 一款0.2 几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