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 -224 M960开机过会灰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7-03-12):
手里一个索尼,同行拿来的,客户说进不去系统,拿到手上看,开机,正常开机到LOGO,准备进系统,然后就灰屏了,重启再开机,灰屏的时间变短了,起初40秒灰屏,第二次开机20秒就灰屏了,再开机时间更短了,十秒左右就灰屏了,拆机,首先想到可能是BIOS,刷完故障依旧,再就是板上能干的外设,内存啊,无线网卡啊,CPU啊,内存啊,挨个换了,还是一样开机过个几十秒就灰屏了。无论做什么,固定就是会灰屏,灰屏以后再过个几十秒风扇开始狂转。这下懵了,完全没思路了,没修过这样的。要是开机就灰屏我还能修修看,这开机正常过会灰屏的故障我真的摸不清思路。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个机子这种故障的,论坛里有倒是有一个和我故障类似的帖子,进PE一会就灰屏,三四年前的帖子了,没有写上最后的结果。实在不行我就只能换板子了Orz,确定是板子的问题,屏幕放在其他的机子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是四年前的那个人的帖子,基本都换完了,我这边加焊了显卡和桥也还是一样。
卡滚动条,进PE也卡。。把我整疯了,求救!!-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3038-1-1.html

网友:
这是要整疯人的节奏啊

网友:
楼主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明显显卡啊

网友:
先烤一下看看吧

网友:
看看Lvds,是谁发出,测显卡小供电看是否稳定

网友:
弄过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