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信号弱的另类解决方案

楼主(2017-03-12):
这个机子壳变形了,天线连接检测完全正常,用镊子戳信号满格,装机就是信号弱,飞线也不见改善,懒得查,直接增大天线面积

网友A:
好招儿!好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招儿!好使吗?

能稍微增加信号强度,一格信号格变三格,够用了

网友:
加个铜线做的晒网效果更好

网友:
天线也要阻抗匹配的!不是越长越好。

网友:
好用吗?这东西

网友:
手机GPS信号弱怎么回事     WIFI信号满格  手机是华为荣耀六联通黑色版

网友:
还有这种东西啊

网友:
楼主好创意,这不是俺们以前修笔记本键盘线路的东东吗

网友:
打算买个修复键盘用

网友:
银漆时间长了  不能脱落吗 ~~~~

网友:
这样也行,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招还没用过,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