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

楼主(2017-03-12):
今天修到一台B460 51123发烫 芯片换了 3-5V电容也拆了 电杆不短路 CPU铁管也拆了 还是一样 搞了半天 原来是这个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哈哈,以后修本子遇到问题就得多测啊

网友:
这个小电容是哪个呢

网友:
维修需要 细心

网友:
哪个小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 已经加分

网友:
呵呵   这个我一般都会烧机,快准狠

网友:
这个太好捡了

网友:
断开电感直接烧嘛。这样多浪费时间

网友:
哪个小电容也没标一下

网友:
最快的办法就是烧鸡

网友:
维修要按部就班的查问题 不要只修通病位置

网友:
哪里烫手摸哪里

网友:
B460 V460 通病很多,只是每次烧的地方不一样,昨天我接到V460,CPU供电烧坏了,可是能开机跳变两次到1.2A,CPU电压输出到0.9V,不亮机

网友(2020-03-19):
这地方爱腐蚀,我遇到过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