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7-03-12):
有一台6S 换板底装CPU刷机4014硬盘也装上去了屏幕不亮半板底都换了两个了都是4014屏幕不亮 麻烦大神们回答下
cpu

网友:
是不是cpu问题?我有个ipad4也是这样

网友:
。。。。大神都没时间看论坛。。。

网友:
会不会是搬板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
一般是测供电角对地阻值 大概判断

网友:
测阻值 一般差不多 我还不敢搞a9

网友:
去掉硬盘,强行DUF模式刷机看代码。这样就可以排除U的问题啦

网友:
你测下供电是否正常先。正常就去硬盘强行DFU模式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