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 测显示接口33#复位信号无1.8V 而且对地阻值0.041

楼主(2017-03-12):
6s 测显示接口33#复位信号无1.8V 而且对地阻值0.041 基本是通路了   难道CPU烧了吗  有什么办法吗

补充内容 (2017-3-15 12:35):
c4221坏了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cpu坏

网友:
发下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cpu坏

0.041这阻值不正常吧,阻值被拉低接近短路了,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可以发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应该是外围电容的问题,外围只有一个电容,另外同时通向了指纹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 不是cpu坏

能说说是怎么解决的吗?很吊我这种小白的胃口啊

网友:
电容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