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30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7-03-12):
版号是ACLU9/ACLU0 NM-A311 REV:1.0机器能亮  只是装系统认不到独立显卡,拆开机器发现没有显卡供电。显卡供电芯片是81172,有没有那为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这种耍bios能好不。客户机器能亮机我也不敢乱动。到时候不能还原就尴尬了

网友:
准备刷bios了。找到图纸,发现开启信号没有。开启信号是从桥里发出来的,这个机器是cpu和桥一起的,也只有耍bios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