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简单维修

楼主(2017-03-12):
     故障机     宏碁
      故障       开不起机
  机器是一个大学生的,说是十几天前在一楼换过屏和键盘,现在机器就开不起了,接过机器上电0,06-0,25就掉了,看样子是缺电压,叫学徒马上拆开,一会过去了,,,,,,看看板子吧    还是个集显的机器,没有修过的,接好电源头,上电,直接奔转换电压(这机器修到过,转换爱坏)    一查发现问题转换出去只有四点几v,控制脚只有6v 明显不正常      管子就在这里。看了下图纸找到pq56 (截图中有说明)问题原因找到了,现在就只有排除了,为什么pq56在没按开关的情况下只有1v多点了,(没按开关的话是有9v的电压的,这里的电压是19v经过两个1m电阻分压来的)看样子是被拉低了,先下pq27,去了后还是一样,直接换换掉pq29,上电,完美,    电压正常,接屏     大家看了还是给小弟加点分吧,大神可以直接飘过

补充内容 (2020-1-16 16:43):
QQ   1035672944

网友A:
厉害了 我的哥  时序很熟悉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 我的哥  时序很熟悉哦

  我也不是很懂的啊 只是修的多了这个机器帮忙加点分撒

网友C:
遇到过这个1M的电阻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这个1M的电阻坏的

很少遇到一般都是管子

网友:
电阻坏很正常的

网友:
老手了,都是一招解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都是秒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直奔转换电压

网友D:
保护了,拆掉那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护了,拆掉那个管子就好了

呵呵管子坏了的  直接拉低了那个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何时才能到  如此地步

网友E:
直接找到问题啊看来也是一个通病pq28也爱坏

网友F:
管子坏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找到问题啊看来也是一个通病pq28也爱坏

呵呵   不知道   反正这机器的这个转换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管子坏引起的故障

对的管子直接接地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老司机们都是直奔主题  一阵见血  秒杀

网友G: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

网友:
楼主直奔主题经验丰富啊

网友:
哈哈  老通病了

网友:
这个居然是通病?

网友:
时序掌握的很熟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很懂的啊 只是修的多了这个机器帮忙加点分撒

已经加分 这个机器进水这个位置故障率十分高

网友:
宏基的这个位子坏最多了··断线的也有··给你加分了哦··

网友H:
楼主,我是小白,你能具体说下,你截图说明中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

不是吧  只是这个机器 这个位置爱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是小白,你能具体说下,你截图说明中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吗?

有说明啊

网友:
缺电压 掉电  直奔转换电压 厉害

网友I:
楼主 有个问题我想不通 能跟我小白解释一下吗
就是 pq60要导通要为高电平
所以pq56要截止 就要为低电平
而您这里9v  pq56不就导通了15v不就拉地了  pq60不就截止了
那为什么您还亮机了 请您务必 能解释吗 我小白

网友:
秒杀了恭喜啊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看到故障就能直奔主题

网友H:
我说的是S5_ON开机后的电压正常,是高电平正常,对吗,那么PQ28是不是会导通,导通后,电路怎么工作呢,有点不懂,能说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是S5_ON开机后的电压正常,是高电平正常,对吗,那么PQ28是不是会导通,导通后,电路怎么工作呢, ...

没安开关之前那个s5-on是没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有个问题我想不通 能跟我小白解释一下吗
就是 pq60要导通要为高电平
所以pq56要截止 就要为低电 ...

那是没安开关的情况下啊  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说的是S5_ON开机后的电压正常,是高电平正常,对吗,那么PQ28是不是会导通,导通后,电路怎么工作呢, ...

你没理解    如果pq28在按下开关还在截止的话pq56就会导通这样转换就不成了

网友:
之前也修好过  这地方吧确实坏的多

网友:
我也修过你差不多的 机器也会所鸿基的  我写的那个是可以开起来,不定时掉电,也是那个三极管有问题,不过不是换了,我是加了一个三极管帮助他拉低电压,不影响就可以

网友:
这种机子好像这里是通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安开关之前那个s5-on是没电压的

哦,谢谢,这下明白了。

网友J:
机器亮了还是把原来的原件补齐吧这样不装能行吗?

网友:
过来学一下。长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机器亮了还是把原来的原件补齐吧这样不装能行吗?

呵呵 不装好像开不起机了 我试了一下

网友:
加分   必须的

网友:
几年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