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这个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7-03-12):
宏碁4752G   版号JE40 10267-4    待机0.3  按开关跳到0.8   我就把35伏电感旁边的贴片电容换了就好了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A:
滤波不良吗?  示波器抓下呗

网友B:
貌似遇到过几台相同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不良吗?  示波器抓下呗

没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遇到过几台相同故障的

大概就是通病了

网友:
你都加电了,与那个么有关系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有的CPU后面有一个nec大电容容易坏

网友:
这个可以,学习了  待机就0.3  一般的话会有芯片发烫吧。

网友:
难道是大电容漏电

网友:
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啊!

网友:
也许是个易出问题的故障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滤波电容爱坏,示波器显示是过压状态。

网友:
没错,这个是通病,碰到过很多台了

网友:
长脚的电容在爱坏啊

网友:
是的 3 5V 滤波   宏碁的机器常见

网友:
这个是学习了,有故障点就免走歪路

网友C:
是滴,,这种固态电容就爱这样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那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滴,,这种固态电容就爱这样

不是固态 是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