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平板2 WINDOWS密码忘了求助,怎么清除,或重装系统

楼主(2017-03-12):
联想YOGA平板2 WINDOWS密码忘了,求助,怎么清除,或重装系统

网友:
WIN8.1的系统!!!

网友:
有系统恢复吧

网友A:
看看可以PE启动不,如果不行就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可以PE启动不,如果不行就麻烦。

我试了,不知怎么进PE

网友:
BIOS,都不知怎么进!

网友:
不知系统恢复怎搞出来

网友:
你可以换硬盘了呵呵

网友B:
按住shift   点击从起   恢复系统

网友:
选择 系统盘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住shift   点击从起   恢复系统

谢谢,我试下看!!

网友:
这个只能售后系统了

网友:
你有QQ吗,加下好友朋友 358595987

网友C:
可以使用U盘进pe进行pojie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U盘进pe进行pojie密码

我恢复出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