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修主板

楼主(2017-03-12):
            故障机    hp511
故障    开机掉电

    机器是老大接的,说是上电掉电    接过机器上电0,50就掉了,明显缺电压吗,自己慢慢拆吧,拆开发现有个供电的管子烧爆咯,看样子机器好修咯,(当时没想发贴的就没有拍照修好后才有这个想法)看看板子     这机器新啊,看这像没怎么用一样,直接处理烧爆的哪里     这就是处理过后, 它的供电芯片也是换了的,原因是一般烧爆了的芯片都是烧了很少有没烧的,换好后,量了各大供电,没有明确的短路上电,完美十分钟搞定     这时候学徒也回来了嘻嘻 你们懂的偷偷懒,叫他测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昨天修到一个,进水机器   换个待机芯片和EC就好了

网友:
哇,这么快啊

网友A:
看了帖子 似乎没有写具体哪个芯片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帖子 似乎没有写具体哪个芯片 问题

芯片就在它的旁边我就没写

网友B:
楼主的供电芯片是代换的还是料板上拆的,我就发愁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供电芯片是代换的还是料板上拆的,我就发愁找芯片

以前发得有啊   这个芯片坏的还是有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还是得细心才好啊

网友:
这个修的好快啊

网友:
神速,高手修板就是快。

网友:
能搞好 就行

网友:
说句实施你这管子改的真,,,,,,难看

网友:
差一分下载分下载个bios

网友:
管子有点丑 哈哈

网友:
老师傅级别的啊

网友:
老板修得不错

网友:
学徒,好好带吧。自己好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