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70不通电

楼主(2017-03-12):
联想Z470不通电  无待机  有遇到过的朋友吗

网友:
无待机先修待机电压呗

网友A:
看看是不是B+短路

网友:
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我想问楼主你会修吗?你这样的贴是纯属出来刷分的吧

网友:
3.5v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子最容易这样了

网友:
- -!好犀利的问题

网友:
无待机 按照上电时序查下待机的产生条件

网友:
先查19V  有没有通过保护隔离!或者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遇到过,查待机条件

网友:
没有待机就查待机的供电和开启信号啊?

网友:
求助最好写的具体点 太泛泛了 很难帮助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B+短路

无短路  3 5V有时有   只要一有  就可以正常开机    这个机器有点不稳定   待机芯片换过 BIOS刷过  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短路  3 5V有时有   只要一有  就可以正常开机    这个机器有点不稳定   待机芯片换过 BIOS刷过  故障 ...

3/5v待机的mos管和电容换过没..既然有时候有

网友:
先修待机   找饱嗝修三五v

网友:
无待机就先修待机啊

网友:
这种情况往往很简单呢

网友:
3.5v有问题

网友:
待机一般都好修

网友:
查待机条件,这问题一般好修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已经修好了 客户拿走有段时间了 忘记回帖了 待机电压时有时无 我没几记错的话 好像是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查下待机正常不

网友:
多描述一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