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断电重启

楼主(2017-03-12):
之前的问题是不通电  是51123这个位置是烧了  被人修过的    看少了一个电容  补上去之后好了  上电开机了 客户拿走后今天拿过来说断电   我用电流表开了一下可以的 可是用适配器开就不行   换了新的适配器也不可以   在用电流表开就是断电重启了     是怎么回事啊   断断位置上少了一个元器件 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上了一个电阻   断的位置接上后电阻发烫 待机变高  怎么办

网友:
看图纸看看是什么原件啊。 b460问题多,。

网友:
对照图纸了

网友A:
换掉CPU供电的铁壳子

网友:
谁有这个图纸

网友:
我有一个   你看看是不是你板子的型号

联想 B460 V460 LA46集成 OK.pdf

联想B4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掉CPU供电的铁壳子

为什么要换CPU供电的铁壳子啊

网友:
电容按一样大小的补

网友:
待机换了撒 在吧io换了 后几有短路吧

网友:
b460的主板问题真的多,手上有一台用电池没问题用外接电源不定时屏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换CPU供电的铁壳子啊

通病

网友:
找图纸看看呀。

网友:
lz看下CPU供电的那个铁皮mos好不好

网友:
通病嘛,楼主明显没有认真看论坛的贴子啊

网友:
看图少啥东西补上再说吧这样后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看看 不行换待机芯片试试吧

网友:
少一个电阻啊

网友:
找图纸看看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