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D5-K单桥不触发

楼主(2017-03-12):
七彩虹C.NFD5-K单桥不触发
BIOS 无电压VCC3   测W83627EHG 的68PIN有POWER SW信号,测72PIN有POWER PS ON#,24ATX无PS ON,不触发,量测发现PCB背面左上角有一个铜珀断,飞线OK

网友:
怎么不先直接拉低绿线看看能不能上电呢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bios脚是没有3.3V吧 处罚才有的

网友:
不错,楼主观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bios脚是没有3.3V吧 处罚才有的

H61好像不触发也有

网友:
断线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B:
这板子不是LZ维修的那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不是LZ维修的那块啊

图片都是配图,让你们看是什么样的板,原板早都给客户了,今天没事就发上来了

网友C:
这种板子用不着去查BIOS的8脚有无电压,又不参与开机。仅仅是72脚PSON到ATX排插绿线断线罢了。

网友B:
我回答了你格兰仕微波炉的问题,你可以试试,应该很好修好

网友D:
PSON断线,这个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答了你格兰仕微波炉的问题,你可以试试,应该很好修好

那个我修好了,是微波器坏了。换了个就好了,不过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ON断线,这个爽啊

还好,都第天都想来几个放电的

网友:
这个最好有照片

网友:
断线好修的 呵呵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不触发 断线 修到过一次 呵呵

网友:
看到这些信号字母就难受啊

网友:
绿线断线的故障率也挺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用不着去查BIOS的8脚有无电压,又不参与开机。仅仅是72脚PSON到ATX排插绿线断线罢了。

哦,谢谢 指点,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子用不着去查BIOS的8脚有无电压,又不参与开机。仅仅是72脚PSON到ATX排插绿线断线罢了。

总结的非常棒

网友:
这种板子用不着去查BIOS的8脚有无电压

网友:
不触发的话·第一时间插镊子·呵呵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很少用了  要是我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谢谢 指点,又学习了!

客气客气

网友:
客气客气

网友:
秒杀啊这是

网友F:
LZ观察得很仔细,基本秒杀

网友:
碰到几个断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观察得很仔细,基本秒杀

你这说的,我很开心啊!呵呵!

网友G:
怎么都是飞线,没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都是飞线,没有其它方法吗?

PCB断线了,不飞只能报废

网友:
楼主观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