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5A78L-M LX

楼主(2017-03-12):
ASUS M5A78L-M LX FFFFF
测试无CPU电压,此板无CPU电压就没有SB的1.2V供电,测CPU电压的EN为3.3V正常,没有CPU RST#,判南桥不良,AMD SB700 218-0660017,测南桥的25M晶振有电压不起振。--换南桥OK!

网友A:
楼主一口气上三张贴,都是清一色的主板图一张配些说明,真简单。

网友B:
都是水贴 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口气上三张贴,都是清一色的主板图一张配些说明,真简单。

简单易懂,这样新的好学会,你这老手我写再多,你也就只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水贴 没有技术含量

真正的维修,都是这样能有多大技术含量啊,都是维修经验,发来让大家分享,不像写论文。
那有那时间!

网友:
请问楼主主板一般换南桥你收同行多少

网友C:
楼主你写的是什么?无CPU电压,那你去查CPU_RST干什么?还是说跳跃思维行云流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写的是什么?无CPU电压,那你去查CPU_RST干什么?还是说跳跃思维行云流水?

已前跟师府学的,都什么故障都多量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写的是什么?无CPU电压,那你去查CPU_RST干什么?还是说跳跃思维行云流水?

我师傅有次都个不加电的,一个128PIN的KBC 全部脑的电压和信号都量了写在一个本上,和好板对。最后修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师傅有次都个不加电的,一个128PIN的KBC 全部脑的电压和信号都量了写在一个本上,和好板对。最后修出来 ...

不是我问你,既然你说CPU供电不正常,那么你是如何修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问你,既然你说CPU供电不正常,那么你是如何修复的?

换南桥后,就有CPU电压了,板子就好了!我也搞不明白,大家分析析

网友:
为何有的板,没有CPU电压,换了南桥就有了,有高手没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南桥后,就有CPU电压了,板子就好了!我也搞不明白,大家分析析

板子在你手上,大家只能看个乐呵。AMD双桥板子,只要电源管理芯片有EN开启,反馈这部分全部正常,那么就会出CPU供电,这个EN要么是内存作为开启源头,要么是VDDA2.5作为开启源。至于你说你换南桥后就修复了,我想你自己心里明白!

网友E:
楼主换的是拆机桥吧?买个桥不合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换的是拆机桥吧?买个桥不合适吧!

这都是谈好的,换桥都是200,换了就给他换,不换拉倒!

网友:
无CPU电压和南桥有关系吗,不上CPU应该也有1.2V电压吧

网友:
这种板子换桥  能收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