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5750秒修

楼主(2017-03-12):
品牌:宏基
型号:5750G
故障:稳压电源5A
废话不多说,拆机测所有供公点都短路,直接测隔离管烧坏PQ7,拆掉测后级还是短路,懒 得测,直接限流上电烧机,拔电摸了下有个地方发有点热,刷上助焊剂,直接一股清烟升起,是一个电容坏了,折掉测量,不短路,换电隔离P管 ,电容,装机OK,秒修。我在把图纸上传上来吧,其它地方下载都要10,现在积分贵,我这应该要便宜些。

网友:
烧机法要慎用,只有利用仁宝的隔离点或者小电感断开,快速找到短路点,我就是这样干过的。

网友:
烧鸡法电流限制调低一点就行

网友:
这样的我直接小电流烧

网友:
一般小电流是多少A,太模糊了

网友:
楼主烧的一手好机

网友:
烧鸡确实可以快速定位供电故障,楼主烧的好机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个宏基的v7的本本 显卡供电烧了 摸了半天摸不出来只好老老实实测......

网友:
大短,烧鸡真爽!

网友:
大短路一般都是送钱的啊

网友:
捡钱的机器呵呵

网友:
烧鸡好牛 没这么干过呢

网友A:
楼主,我是小白,你能否说下烧机中的烧机线,一根红和一根黑线接在哪个地方,我知道黑色接地,那么上面的红线是接在哪个脚上?

网友:
真的是被楼主秒了?

网友B:
补充说明下  图纸都是默认设置下载分  都一样的

案列加分了 鼓励发帖

网友:
我喜欢先望,,望不出来再烧鸡

网友:
对付这种大短的用烧机最快最好用了一烧就显出原形了

网友:
烧鸡红线如何接啊!

网友:
烧机法确实是快

网友:
没有完全短路好烧,我昨天有一个公共点短路的,5a下去只是变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小白,你能否说下烧机中的烧机线,一根红和一根黑线接在哪个地方,我知道黑色接地,那么上面的红 ...

哪里短路接哪里要使电流形成回路

网友:
帅 够凶残 每次烧鸡大法都的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里短路接哪里要使电流形成回路

比如测到某个电感对地短路,那么就接在电感的一个引脚上,对吗?

网友:
好多公共点大短的电容可以用眼睛秒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如测到某个电感对地短路,那么就接在电感的一个引脚上,对吗?

恩 是的 哪里短路正极就接到哪里

网友:
传说中的烧鸡大法   学习了

网友:
烧鸡得看情况,有时候会烧坏其他东西的

网友:
送钱的机子

网友:
短路的机器百分之95都是送钱

网友:
短路的 烧鸡大法

网友:
大短路就是捡钱。。。。哈哈

网友:
经典机型。。。送钱的机器

网友:
不错 喜欢修这样的电路问题

网友:
我不喜欢烧,每次都是先用放大镜看一遍。实在找不到再烧。。

网友:
秒修就是爽啊   这几天的机器都很难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是的 哪里短路正极就接到哪里

谢谢楼主,细心指导,学习了。

网友:
这个钱挣的真是快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说明下  图纸都是默认设置下载分  都一样的

谢谢,非常感谢加分

网友:
烧机法确实是快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的

网友:
谢谢了!正好需要

网友:
烧鸡大法就可以

网友: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