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达电源维修!

楼主(2017-03-12):
先上图,后说话!

有待机5VSB,检测到次级中间的二极管坏了,如图三,能否用左边的代替?应该是可以的吧,反正已经换上了,sdc7500测得输入叫13V左右,其他脚也基本正常,另一个339输入5V,这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还望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补充,一个是次级的问题,前级可确定没问题,顺带鄙视一下我自己,前边有个帖子和我这个问题一样竟然么看见,发完贴才发现!!!!

网友B:
光看引脚,左边那个功率应该比右边那个大,没有问题

网友C:
光看引脚,左边那个功率应该比右边那个大,没有问题的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修起来很蛋疼...

网友:
有点看不明白 这电源是什么情况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个是次级的问题,前级可确定没问题,顺带鄙视一下我自己,前边有个帖子和我这个问题一样竟然么看见 ...

那看完那个帖子 这个电源 不就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看引脚,左边那个功率应该比右边那个大,没有问题

2045CT 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看引脚,左边那个功率应该比右边那个大,没有问题的

还得看具体的 参数吧
和电路情况 才好确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修起来很蛋疼...

修电源 一般不需要示波器吧
想相同的代换损坏的元件 一般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 一般不需要示波器吧
想相同的代换损坏的元件 一般就行了

楼主的电源好像就坏了一个12伏的整流二极管,一般用耐压值是输出电压的2倍以上即可比如40伏,电流不小于原来的电流,输出电压偏高,不知楼主测量时加负载了没,个别电源空载时电压高达14伏,也是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好像就坏了一个12伏的整流二极管,一般用耐压值是输出电压的2倍以上即可比如40伏,电流不小于 ...

一般都得原值代换才好点S20C45C
肖特基二极管

电流20A  电压4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得原值代换才好点S20C45C
肖特基二极管

支持,说的有道理...........

网友E:
看了半天也没说什么故障先看看这个帖子有帮助你修好电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12971-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也没说什么故障先看看这个帖子有帮助你修好电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12971-1-1.html

去看了些 都是好资料啊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去看了些 都是好资料啊 学习了

竟然忘了说故障!!!只有紫五伏,不开机!!手上没有快速恢复二极管,等改天走废品堆拆一个再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竟然忘了说故障!!!只有紫五伏,不开机!!手上没有快速恢复二极管,等改天走废品堆拆一个再试!

这个不难找的 杂牌电源上边找个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光看引脚,左边那个功率应该比右边那个大,没有问题

两个不一样,一个是整流管,一个是快恢复管,不能乱替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难找的 杂牌电源上边找个就行了

拆了个1620CT换上,还是不开机 7500的4脚始终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也没说什么故障先看看这个帖子有帮助你修好电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12971-1-1.html

万分感谢张师傅的经验贴,我这个暂时只测到次级12V二级管坏了,已经找了同型号替换依旧不启动,电源检测仪除了-5V不亮,5V长了,别的都是一闪就灭!看起来像短路保护但是没找到....7500有输入电压!!7500的4脚始终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个不一样,一个是整流管,一个是快恢复管,不能乱替换。

是的 也觉得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个1620CT换上,还是不开机

哪在查初级主开关部分 推动部分 看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万分感谢张师傅的经验贴,我这个暂时只测到次级12V二级管坏了,已经找了同型号替换依旧不启动,电源检测 ...

那这问题就在后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这问题就在后级了

短接7500的4脚-地,立马就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7500的4脚-地,立马就有输出了!!!

这个 不能长时间 短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短接7500的4脚-地,立马就有输出了!!!

接上个电源测试器就可以看到那组电压不正常引起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上个电源测试器就可以看到那组电压不正常引起保护了

我的测试器是指示灯的不是led屏的,接上一闪即灭,除了5V..

网友:
边看坚强的视频边学,看来应该是339坏了,电阻电容二极管基本上检查完了,TB买了339等回来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光看引脚,左边那个功率应该比右边那个大,没有问题的

引脚怎样看 不懂小白求解释

网友:
代换一下那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I:
电源维修感觉太复杂了。。。。。。。。。。。

网友J:
要看参数才行,大功率可以代换小功率的。但是在故障检修中可以代换试机,小功率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引脚怎样看 不懂小白求解释

一般整流管的PDF资料里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维修感觉太复杂了。。。。。。。。。。。

杂牌相对来说简单点
好电源保护电路做的好 很复杂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要看参数才行,大功率可以代换小功率的。但是在故障检修中可以代换试机,小功率不能长时间使用

这个还得看其他参数才行
楼主的两个管子类型和正向电压是不一样的
S20C45C 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最大正向电压45v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得看其他参数才行
楼主的两个管子类型和正向电压是不一样的
S20C45C 是肖特基整流二极管

在低压中最高就是整流后的12v,就是45v的整流管都能满足要求,所区别的是电流能否带动负载的功率,当然能原值更换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在低压中最高就是整流后的12v,就是45v的整流管都能满足要求,所区别的是电流能否带动负载的功率,当然能 ...

在低压中最高就是整流后的12v,就是45v的整流管都能满足要求

这个没有看到代换的实例 不知道是否可行
只是理论上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哦,都是复合二极管,一般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