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HPcompaq 515

楼主(2017-03-12):
                                                                                        快修HPcompaq 515
主板板号:6050A2258701-MB-A03
故障现象:这个板子触发电流上到1.1左右不亮,吹北桥亮机,等待报价,报完价上BGA后,以为到此结束了结果按开关就是这个反映:
待机0.013(正常)
按开关触发到0.034
是么鬼?爆珠了?北桥短路了??短路也应该是这个电流啊,拿起板子仔细观察了下北桥旁边有个小锡珠,爆珠了。。。拆吧
拆掉北桥再次上电电流一致0.034。不是北桥导致,猜测缺少电压或者南桥没动作。
   按开关扫荡板子上的内存供电,正常1.8V ,扫荡二级转换发现敌情:

追查GATE_5S 来源:
发现断开R105GATE_5S恢复正常,锁定GATE_3S相关电路,应该是这路出现短路导致拉低GATE_5S,尝试装上R105Q12涛声依旧,当拆掉Q511后,GATE_5SGATE_3S都恢复正常18.54V ,迅速打值Q511转换前后值发现无异常,直接一坨锡短接Q511.
再次上电电流跳到0.820来回跳。
果断重新植个北桥上BGA片刻完成:
上电按开关电流欢快的跳了起来久违的LOGO出现眼前:
维修结束。

网友A:
数实有难度。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实有难度。加分。

谢谢。。。。

网友B:
不过这种北桥经常加焊一下就挂了

网友C:
英业达的图纸确实有点不一样,加分了

网友D:
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业达的图纸确实有点不一样,加分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种北桥经常加焊一下就挂了

有几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一般的故障而已

网友:
一般一般啦

网友E:
这么搞得,不是亮机了吗。这么他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搞得,不是亮机了吗。这么他坏了呢

不知道,赶上了

网友F:
北桥问题 也是修的一波三折

网友G:
楼主,请问下我今天也修了一台HP515 上电1A卡在那,然后重植下北桥,就短路不触发了,你说我是换个还是再重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问题 也是修的一波三折

版主给加个分吧,都路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下我今天也修了一台HP515 上电1A卡在那,然后重植下北桥,就短路不触发了,你说我是换个还是再重 ...

看看爆了没?

网友:
修机不易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主板就是太便宜。修来没多大劲

是的。。。。

网友:
细心就好。。。。

网友:
学到是么了?

网友I:
值得学习,加分了

网友:
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值得学习,加分了

加分加分,

网友:
这种桥焊之前先烤个半小时,这样成功率会高一些。加分顶一下。

网友:
莫名的故障就出来了。修北桥搞得二级电压出问题了,有点意思

网友:
北桥到底爆没爆。公交车到底走了几站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种北桥经常加焊一下就挂了

%99,自己小心,我一般芯片买回来都从新植珠,几乎没有焊坏过。主要是焊的时候看好温度。200度左右珠子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给力了,值得学习。

虽然是一般故障,没有理论不好搞!

网友:
从来不加焊,最低都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问下我今天也修了一台HP515 上电1A卡在那,然后重植下北桥,就短路不触发了,你说我是换个还是再重 ...

打北桥上面的电容看看芯片短不短啊,短路取下来量主板短不短。

网友J:
修过几个4411和511之类的HP修过焊过显卡芯片后,显卡供电芯片51511坏了几个,换了就好!

网友:
不错的贴子,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过几个4411和511之类的HP修过焊过显卡芯片后,显卡供电芯片51511坏了几个,换了就好!

不错的分享

网友:
这种能前修的多,现在基本上只加桥了。不换了。不划算

网友:
这个机修的

网友:
学习了  示波器也可以玩的很溜

网友:
我之前好像也修了个也是Q511那出问题  也是直接焊过去的

网友K:
这比加焊的结实,能用的时间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比加焊的结实,能用的时间长啊。

是的。。。。。。。。

网友:
经验一下锁定二级转换,牛。。

网友:
一波三折呀。

网友:
这种北桥很难加焊吗?

网友:
北桥有没有短,二极管档打北桥对面的电容。久了就知道正常的桥电容是什么阻值了。短路的北桥背面的电容大部分都通

网友:
为什么加焊北桥会坏哪里呢?

网友:
冬季要先预热,不然10个桥9个爆

网友:
Q511是什么电路呢

网友:
加焊个北桥怎么导致 那里怀了

网友:
多个故障,修的不错,有图有分析。

网友:
这个机器维修的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好好 的做个桥怎么会这样吧

网友:
这北桥太绒衣挂了

网友L:
这种北桥或南桥修一下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通病,AMD的机器发热太大!

网友:
难度很大

网友M:
AMD 二代内在?这机还修?收多少工钱?

网友:
引用 网友M:
AMD 二代内在?这机还修?收多少工钱?

400...........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北桥或南桥修一下都用不了多久

换个新的顶小半年

网友N:
引用 网友J:
%99,自己小心,我一般芯片买回来都从新植珠,几乎没有焊坏过。主要是焊的时候看好温度。200度左右珠子就 ...

这是有铅的,你要是买到那种无铅的桥温度就要跑高点

网友:
这种白桥  我们  一般就没有焊动过   一般就  220    回焊2次   反正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是有铅的,你要是买到那种无铅的桥温度就要跑高点

所有芯片新回来全部重新焊一遍有铅锡珠,其一防止锡珠氧化导致焊接不良,其二无铅熔点高,新芯片回来温度过高会爆珠。这都是这几年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修的不错   加分

网友:
维修真的很费劲

网友:
小小白向你学习加加积分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工具 可以

网友:
AMD的北桥真心脆。有时候焊一下就完了

网友:
本来以为捡到了 没想到哈哈

网友:
学习了  很厉害楼主 赞一个

网友:
是么意思 不懂。

网友:
太给力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