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 电池开机进入系统花屏 适配器供电正常。

楼主(2017-03-12):
电池供电情况开机点亮都显示都正常 windousLOGO 也正常 ,就是一进桌面就花屏了,然后插上适配器马上就好了 拔掉让其再电池供电也正常,或者电池供电开机后再把笔记本盖上再打开也正常了。     有大神能讲讲检修流程吗?谢谢了!

网友A:
更新下驱动或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下驱动或重做系统试试

  刚刚有人发了一模一样的帖子  。要换官网驱动可能会好。  系统做过 驱动打过。  但没试过官网驱动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遇见过

网友:
用官网思维显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先重点排查下是否是软件问题

网友:
冒似有内存1.5V供电的问题。。楼主可以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