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不触发

楼主(2017-03-12):
K43SD5.0 没3v5v ACIN有3.3V正常吗
不触发

网友:
线行5V转3V看下

网友:
华硕有些是有3v没5v 是正常,你这个待机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ACIN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先修3v5v 修出来后再看别的

网友:
华硕的Acin应该是低电平才触发

网友:
不正常,一般华硕这个为低

网友:
看下点位是 ACIN_OC# 正常就应该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