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29开机掉电

楼主(2017-03-12):
HP Q129开机掉电,待机时3V5V无电压 ,触发瞬间有,电流到0。4A掉电,其他电压无,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要上波测,看看到底哪一路保护

网友:
是不是广达代工,电压不全

网友:
这个按照时序查,看看待机有无3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是缺电压啊

能看清在回复吗 没看见楼主说的其他都无电压

网友:
0.4 掉电 其他电压无? 拆下掉电的时候哪个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这个板子触发后才出待机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