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 启动蓝屏关机

楼主(2017-03-12):
联想s415 启动蓝屏关机,安全模式进去,去掉显卡驱动,能正常启动。加载显卡就蓝屏,官方驱动也一样,最后发现,板上显卡附近有腐蚀痕迹,清理发现了一条线断了,补线后正常。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不错的,支持···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够仔细的。。。。。。

网友:
还好能看到腐蚀,要不然这种问题可不好查了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

网友:
装不上显卡驱动有系统问题,有硬件问题,你这个是硬件问题导致的,断线导致的

网友:
这个经验了得啊

网友:
要是我就直接烤显卡 了呵呵

网友:
这是火眼晶晶啊。。。好眼。。

网友:
眼神杠杠的

网友A:
之前遇到台新机子,神舟的也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台新机子,神舟的也是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不知道咋回事

先把软件问题搞一下,不行的话就查一下主板显卡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