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板子维修合集

楼主(2017-03-12):
第一张,跑22的华擎B75PRO3

同行和我说跑22,上不上内存都是22,小喇叭报警。上CPU上内存测试果真如此。

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情况如下:
1脚VREF供电:0.78V,正常
120脚VTT供电:0.78V,正常
168脚复位:1.57V,正常
63、64时钟:1.57V,正常
236脚SPD:3.36V,横穿
238脚、118脚SMBUS管理总线电压:3.34V,1.85V。不正常
看的出来,118脚的SMB_CLK引脚出现问题,才1.85V,偏低很多。
以为捡钱,迅速把主板上的8脚芝麻芯片UP6262全部拆掉。结果嘛,问题照旧。赶紧去官网下个最新BIOS刷写,还是一样。
断电后打118引脚和238引脚的对地阻值,发现分别是640欧姆和780欧姆。也就是说,118脚的对地阻值偏低了点。正常这2脚对地阻值是差不多。

跑线,发现118脚链接到内存槽边上的一个双二极管,贴片滤波电容以及显卡槽下方的贴片MOS管的S极。上电后,贴片MOS管的D极和S极都是1.85V。去掉这个贴片MOS管,D极恢复成3.34V,而S极却变成1.09V,说明和MOS管无关。

罪魁祸首就在内存槽边上的双二极管和滤波电容上面。料板上拆个替换之后,板子顺利跑过内存。

上硬盘接显示器做系统,都毫无问题,板子顺利修复。

第二张,技嘉G41

该板子到手可上电

量PCI-E槽的A11和A13,A14复位时钟测试点,分别测得0.05V,1.78V,1.76V。时钟信号电压指数已经远远超出常理,正常情况也就是0.2V-0.6V之间的样子。手摸时钟芯片,差点烫出个泡……

该时钟芯片型号是RTM875T-587,料件盒里刚好有几个一起技嘉G31/G41料板拆下的好件,找个替换上之后,顺利出复位。

但是闪复位。去掉CPU小4PIN供电接口边上的COM口芯片,板子顺利跑码修复。

第三张,昂达A55M

这板子和华擎B75一样,上不上内存都报警,无法识别到内存。测量内存槽的全部工作条件,都正常。

这时候想到了APU有个0.75V左右的内存基准供电信号必须接收到,也就是FM1槽的K22引脚。

跑线顺利找到座子和内存槽中间的2个分压电阻上面,实际检测发现分压的信号已经是1.5V,且2个电阻有不同程度的灰尘腐蚀氧化。

清理干净焊盘后重新补焊,板子顺利过内存亮机,做系统测试毫无问题,修复收工。

网友A:
厉害。修板大神,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修板大神,思路清晰, 学习了

谢谢,都是些常见故障。

网友B:
版主修板速度真快,不加分过意不去啊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都是秒杀,必须加分

网友D:
收藏了,好东东,

网友E:
高手,绝对高手,看来得好好学了

网友F:
版主,com芯片你是用啥拆除的。怎么没有波及到座子

网友G:
修的6666666666最后一片 CPU内存模块的基准电压把

网友H:
很牛逼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I:
版主就是版主啊

网友J:
修起来好快啊。膜拜

网友K:
思天大神修板就是厉害

网友L:
时钟芯片损坏发烫一般是供电引脚对地阻值偏低引起

网友M:
楼主的生意真好啊   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修板速度真快,不加分过意不去啊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我的哥,都是秒杀,必须加分

谢谢你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藏了,好东东,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手,绝对高手,看来得好好学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主,com芯片你是用啥拆除的。怎么没有波及到座子

我有自加工的金属挡板,放在这样的芯片周围,隔热这些塑料件,另外手法也快,拆个芯片波及不到。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修的6666666666最后一片 CPU内存模块的基准电压把

是的,APU要的这玩意信号,其实1155的CPU也有也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牛逼的维修,学习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就是版主啊

过奖,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起来好快啊。膜拜

过奖,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天大神修板就是厉害

过奖过奖,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时钟芯片损坏发烫一般是供电引脚对地阻值偏低引起

是的,这型号的时钟芯片很爱坏。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生意真好啊   羡慕

那有,都是同行的板,3片板子100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是的,APU要的这玩意信号,其实1155的CPU也有也需要。

这里基本故障率低的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有,都是同行的板,3片板子100块。

也不错啦  低价做量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里基本故障率低的几乎没有

1155很少坏这个信号供电,APU坏比较高是因为版型设计,电阻离CPU座子相对较远,然后CPU风扇比较容易攒灰尘,所以氧化率高点。自然坏的几率也高点。

网友:
恩,1天房租吃饭水电开销是回来了。

网友O:
学习了 各种平台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 各种平台都有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G:
引用 网友N:
1155很少坏这个信号供电,APU坏比较高是因为版型设计,电阻离CPU座子相对较远,然后CPU风扇比较容易攒灰 ...

嗯  INTEL 和AMD 都采用这样设计 你说他们谁抄袭谁 呵呵

网友P:
版主就是版主啊修板子就是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  INTEL 和AMD 都采用这样设计 你说他们谁抄袭谁 呵呵

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版主就是版主啊修板子就是六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Q:
版主修起主板来  行云流水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Q:
版主修起主板来  行云流水啊  佩服

哈哈,谢谢,客气客气。

网友R:
这都是高手级别的

网友S:
厉害。修板大神,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T:
大神好厉害,膜拜啊~~~~~~除了第一张跑线麻烦点,其他2张都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都是高手级别的

这不是高手,这都是些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厉害。修板大神,思路清晰, 学习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N:
引用 网友T:
大神好厉害,膜拜啊~~~~~~除了第一张跑线麻烦点,其他2张都简单。

别膜拜,我问你,华擎的X58的图纸或者资料,你有办法搞到不?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别膜拜,我问你,华擎的X58的图纸或者资料,你有办法搞到不?

你猜。

网友: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猜啥猜

网友U:
后面那个FM1的这个电压真不知道  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V:
轩辕咋办啊 最近修的都是通病 没贴可以发

网友N:
引用 网友V:
轩辕咋办啊 最近修的都是通病 没贴可以发

通病就来个合集嘛,像我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U:
后面那个FM1的这个电压真不知道  是干什么用的

APU内存控制器基准电压信号,类似于H61板子上面的DRAM_PG

网友W:
厉害啦大神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厉害啦大神必须加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X:
APU_M_VREF   0.75 谢谢楼主提醒

网友Y:
维修技术没得说啊,但是分加完了。还是忍不住要评论一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X:
APU_M_VREF   0.75 谢谢楼主提醒

客气,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Y:
维修技术没得说啊,但是分加完了。还是忍不住要评论一下子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N:
通病就来个合集嘛,像我这样

好吧 大合集

网友Z:
必须加分的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Z:
必须加分的  大神就是大神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这思路很准

网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A:
楼主专业,说得详细什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专业,说得详细什得学习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B:
上次有个华硕Z68的板子,也是不认内存,内存条件都满足没修好。会不会也是这个内存基准电压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上次有个华硕Z68的板子,也是不认内存,内存条件都满足没修好。会不会也是这个内存基准电压的问题呢?

那知道呢,建议检测看看。

网友AC:
修这样的问明还[是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修这样的问明还[是好修的,

是的,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啊,

网友AD:
高手哦     神速    厉害

网友AE:
  学习;   了    版主  帖子真心不错  以后 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高手哦     神速    厉害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学习;   了    版主  帖子真心不错  以后 多分享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没事  希望以后能 有 问题 互相探讨  毕竟我 才刚刚    入门 这 行业

网友AF:
昂达的A55主板都有这个毛病  是因为散热架设计导致 这样设计用的风扇两边的耳朵是朝着这个电阻的 是没有边缘的 所以用久了 灰尘就会堆积在这电阻上,这个我修到过三片 问题和你一样 以后大家可以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昂达的A55主板都有这个毛病  是因为散热架设计导致 这样设计用的风扇两边的耳朵是朝着这个电阻的 是没有边 ...

确实是设计缘故。

网友AG:
思路清晰,楼主多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思路清晰,楼主多是秒杀···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H:
兄弟不过对你来说都是捡钱的,不知道你们修同行的台式板,多少钱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兄弟不过对你来说都是捡钱的,不知道你们修同行的台式板,多少钱一片

这3片板子一共收了100块。

网友:
必须加分 支持

网友AI:
从onda主板维修一例可以看出,楼主对主板图纸的阅读跟理解跟我们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从onda主板维修一例可以看出,楼主对主板图纸的阅读跟理解跟我们不一样。。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J:
引用 网友N: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有思路了,到你这个水平还早着哪,我到你们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有思路了,到你这个水平还早着哪,我到你们这水平就好了,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K:
思路清晰搞起来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思路清晰搞起来就是快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