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MI主板后置usb接口有两个用不了

楼主(2017-03-12):
  昨天晚上着手一块联想H61MI精英代工的板子,症状为触发风扇转一下马上掉电,后来发现是cpu电源管理芯片en脚电位被拉低,解决之后。新问题来了,后置的4个USB接口只有两个能用,重新装系统装驱动还是一样!然后量5v电压,数据线打阻均为590左右,接上鼠标灯能亮就是用不了!然后在主板工作状态插上鼠标,发现问题了,两个数据脚居然都是2.8v,而好的USB接口是一个3v一个0V的!但心中还是有个疑惑,usb接口都是双层的,而又都是一层能用一层不能用!是桥坏了么!一下子感觉懵圈了,希望大家能指导帮助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个先,大家帮帮小白吧,不要沉啊!

网友A:
这个板的这个问题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B:
USB口附近有六角的元件,测测。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个DELL 3010 的一样的问题 有2个USB 接口不好用!

网友D:
顺着数据脚查啊

网友E:
供电   数据对地都正常的话   再查查OC信号   OC也正常的话 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附近有六角的元件,测测。

  谢谢提醒,不过板上没有装的,查下了图纸u23后面有-x,是不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顺着数据脚查啊

经过四脚小电感直接到桥里去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供电   数据对地都正常的话   再查查OC信号   OC也正常的话 就是桥了

谢谢指导,各脚的电压已经测过了都正常!前面已经说过,USB接口的供电和数据对地打阻都是正常的!想必真的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的这个问题已经是通病了

这个。。。。。。小白因为是初次碰见,所以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里也有个DELL 3010 的一样的问题 有2个USB 接口不好用!

  朋友找到病因么,对此感到很疑惑,或许真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供电是5V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谢谢指导,各脚的电压已经测过了都正常!前面已经说过,USB接口的供电和数据对地打阻都是正常的!想必真 ...

oc#信号有问题也会引起的

网友G:
联想的板基本都是V星代工,这个应该是通病。

网友:
嗯,对的供电是5v的!usb一块都查了,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的板基本都是V星代工,这个应该是通病。

V星的也会有这样的通病呀,学习了。我这块是精英的,应该是桥那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oc#信号有问题也会引起的

多谢老司机,指点啊!之前都没有想到这个因素,又学习到了!

网友H:
看Oc#信号正不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Oc#信号正不正常吧

楼上有朋友提醒过了,昨晚也查了3v多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