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D2367PH 花屏,还有救么

楼主(2017-03-12):
接上电源有电流声,花屏,画面不停跳动,如图所示

排除显卡和线的问题,如果把信号源拔掉,只接电源,开机LOGO依然会出现下图这样

求前辈们帮忙看看这台还能救活么,谢谢

网友:
这屏可以放弃了,。。。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这种情况,一般屏废,都放弃了。

网友:
屏幕问题 不是逻辑板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屏废,都放弃了。用通用板点屏看看,

网友:
看着是屏的问题

网友:
感谢各位,那看来还是放弃了吧

网友:
屏幕问题 不是逻辑板,换屏

网友:
估计是LG屏

网友:
从简单开始   可以换换一些外配试试,如果是屏的问题  有些需要到设备 的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通用板先测试。还是这样就是屏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这情况屏坏的机率大,不过最好用通用板确认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点下屏,基本上是屏坏了

网友:
屏挂啦,还救,那就是要换屏。

网友:
如果排除了驱动板和屏线,那基本就是屏幕本身问题了,只能放弃

网友:
换屏没毛病!

网友:
这种故障,要么不拆机放弃,要么拆机后通电,用手指碰逻辑板上的电路,看有没有什么好转,如果没好转,直接放弃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逻辑电路问题,可以修修试试

网友:
屏幕废了 。。。

网友:
可以放弃了

网友:
先用通用点屏,应该是屏幕坏了

网友:
放弃吧不行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放弃吧

网友:
屏的问题放弃吧,

网友:
刷程序试试 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屏问题了,没法修

网友:
【屏坏了是屏问题

网友:
屏坏,一般人搞不定了,放弃吧

网友:
驱动板电容换一遍,屏线接口橡皮擦擦,如果还是一样的故障就放弃吧

网友:
这玩意放弃吧

网友:
这屏 废了 没啥悬念

网友:
屏坏,电源也不会有交流声吧,先查查电源

网友:
你的应该是屏废了 驱动板有问题不会有电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