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紧围观看cpu是否短路?有图

楼主(2017-03-12):
cpu供电有两个电感,一个阻止是0.001,另一个是0.002.   0.002欧的电感开机后有0.8v的电压,0.001欧的电感没有电压,电流跑到0.5就掉电,其他电感都电压,bios刷过

网友A:
阻值确实有点小了,你拆掉CPU再测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确实有点小了,你拆掉CPU再测量不就知道了

板载i5, 我也想啊

网友:
凤鸣当阻值是0 吗?如果是那就没短

网友:
集成的对地阻值就是很低的,掉电如果可以再触发,一般是还有供电没出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现在的CPU对地阻值都很小的

网友:
这几个cpu阻值应该就是很小吧

网友B:
拆下来看看啊     不是cpu问题再置回去

网友:
这样的不好说了啊

网友:
坐等答案,还希望有最权威的答案出来

网友:
CPU短路了,我测得时候组织小归小,但是不会是0,应该0.8-20

网友C:
我遇到过 一个  我以为坏了  结果没坏  B47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 一个  我以为坏了  结果没坏  B470的

什么东西cpu吗

网友D:
戴尔的机器吧   楼主

网友:
CPU供电对地址是很小的呀, 只要不为0就不能说CPU短路了。查下那个电感的供电芯片条件

网友:
正常的应该是15左右吧

网友:
如果用电阻档测的,那可能就完蛋了

网友:
用二极管档来测

网友:
0.8V电压正常的了,没短路,楼主说下这个机器是什么故障吧

网友E:
是不是这两个电感不是同一个电压啊?比如一个CPU一个集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戴尔的机器吧   楼主

是的,觉得短路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两个电感不是同一个电压啊?比如一个CPU一个集显

你说的也有可能  因为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这两个电感不是同一个电压啊?比如一个CPU一个集显

看点位吧,应该是集显

网友:
阻值偏小  具体还的查查 才能定性U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觉得短路的几率大

这款机器修到过   他这个阻值应该就是这么低的

网友:
你看看桥什么型号

网友:
不仅CPU啊!还有滤波电容先找好拆的拆。

网友G:
DELL V131的       80%CPU 坏了!

网友:
换一个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和Dellv131的图一样

网友:
太小了吧 应该短路

网友:
调0.9-1.1V电压之间接电感烧鸡,看看电流多少

网友:
我买对地值正常,赔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 V131的       80%CPU 坏了!

你有一样的板子吗,帮忙量一下

网友:
是不是集显电压,这个好像只能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看看啊     不是cpu问题再置回去

对对 工程量大 不怕就试一试

网友:
不对地都不能确定u是坏的

网友:
你用两个表笔接触看是有阻值没,如果没有那CPU可能是好的。现在很多CPU阻值是很低的,每个人的万用表误差都不一样,我的就有0.002的误差

网友H:
U坏可能性不大,可以用示波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H:
U坏可能性不大,可以用示波器测
的确,今天找了个板子,和那个cpu型号一样;量了下对地值 阻值,都是一样,可以说明cpu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