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不充电维修及KB9012刷写

楼主(2017-03-12):
     几天前同行拿来一戴尔5520、板号LA-8241P。说是能开机不充电,接手开机报错,    翻译过来是警无法识别电池。系统无法对此电池充电。按F1跳过...
      同行说电池淘宝买过一块也不行,打发他走后 拆机检查。 直接在板子上找到ISL88731C, 很常见的充电芯片,ACIN DCIN ACOK 等基本条件都量了一遍,没发现异常,SMB_CK  SMB_DA跑线到电池接口与EC也没断线 ,这可难办了,打电话再次确认换过电池及是原装适配器后已是几天后的事了。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换了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还是老样子,南桥BIOS刷了也没变化,看来只有EC了,可此板EC是ene的KB9012就是说自带128K程序,这可难倒我了,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买剪板的EC,要自己动手刷写还是有难度的,万一不亮又要嗷嗷叫,说不定还要赔板,报好风险直接开刷, 开机也不报错了,
大家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直接刷写EC程序,再也不用走弯路。另外:还有几天论坛制度要变了,凡是改革总是有利有弊,就看大家站在哪个角度看了,期待迅维越变越好

 会员1570084300鑫豆2025-2-23 00:14
 会员6758402元2022-10-9 14:51

网友A:
没想到是EC程序引起,还真是少见

网友B:
这个机器EC程序论坛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EC程序论坛有吗?

有的,这样,我上传一个吧,保证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的,这样,我上传一个吧,保证可用

自己刷的就是这个,

DELL 15R 5520 LA-8241P主板9012确认好.rar

网友:
很好,还没这么做过

网友:
现在带程序的EC越来越多,问题也很多,可是对于维修员维修难度也越来越大,加油吧各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加分支持,请问楼用的是什么编程器刷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刷的就是这个,

谢谢楼主分享的EC程序!

网友:
程序导致的?少见啊

网友:
故障少见。一般都是充电芯片引起的

网友:
网站改革,可苦了吾等小白学徒

网友:
真心没想到  很难见到

网友:
感谢楼主,我一直在找刷EC的方法。。谢谢

网友:
看楼主刷的好像也不难嘛

网友:
恭喜楼主,希望迅维越办越好

网友:
这样写的话还是快些吧 我们还是要拆下来上转接座写

网友:
我也有简易转接板  下次我也这样试试  毕竟买9012空片要方便的多

网友:
ec程序导,少修到,ec程序没刷过

网友D:
对应的脚位图那来的?

网友:
楼主厉害希望迅维越办越好

网友:
刷这种程序就是,手工耐心的问题,赞一个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一下程序

网友:
现在不管啥产品都带有程序 液晶电视现在好多都是程序坏了

网友:
焊在键盘下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EC程序!

评分 举报
.

chenhaolong1990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迅维学员

发消息
.

网友:
程序导致的?少见啊

评分 举报
.

惠康科技《雨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故障少见。一般都是充电芯片引起的

评分 举报
.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网站改革,可苦了吾等小白学徒

评分 举报
.

小胖小帅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见习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真心没想到  很难见到

评分 举报
.

赣州新锐科技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感谢楼主,我一直在找刷EC的方法。。谢谢

评分 举报
.

henry576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看楼主刷的好像也不难嘛

评分 举报
.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迅维学员

发消息
.

网友:
恭喜楼主,希望迅维越办越好

评分 举报
.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迅维学员

发消息
.

网友:
恭喜楼主,希望迅维越办越好

评分 举报
.

sy104689983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这样写的话还是快些吧 我们还是要拆下来上转接座写

评分 举报
.

xj3121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正式维客

发消息
.

网友:
我也有简易转接板  下次我也这样试试  毕竟买9012空片要方便的多

评分 举报
.

方迷觴

.

主题

帖子

会员等级:迅维学员

发消息
.

网友:
ec程序导,少修到,ec程序没刷过

评分 举报
.

12 / 2 页下一页
返回列表 .

EC少见这种问题

网友:
居然是EC程序的问题 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刷的好像也不难嘛

技术就是一层纸捅破了就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是EC程序引起,还真是少见

因为EC通过系统管理总线识别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我一直在找刷EC的方法。。谢谢

不谢,在线写不了,也可以拆下来焊在转接板上离线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程序导,少修到,ec程序没刷过

我也第一次刷,其实只要你接触了就会发现也没什么技术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应的脚位图那来的?

网上找来的,我又重新整理了,在此对原创说声谢谢了

网友G:
这个厉害了 很强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厉害了 很强势

之前刷ec程序直接从ce脚位飞线还是没从键盘拉线简单

网友:
也可以拆下ec来刷。还是原先的设计好,外置bios,利于维修。这机器坏了,相信厂家自己也不太好修。还浪费

网友:
唯一担心的就是网站要个人信息,泄漏就不好办了

网友H:
赞一个 先 这个就从没往ec上想过 充电电路 修不明白

网友:
程序既然引起不充电很少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赞一个 先 这个就从没往ec上想过 充电电路 修不明白

灵感来源于此

网友:
刷EC程序好了?

网友:
芯片脚位 与EC你是用什么方法确定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EC脚位跟25芯片定义嗒

网友H:
哦 哦 那你没试着在系统里 更新一下 啊

网友:
不充电跟EC也有关系吗。

网友:
刷ec这个程序只接这五根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
尝试过刷EC 没有成功 直接买了个剪板

网友:
EC问题引起的故障还真不少,楼主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哦 哦 那你没试着在系统里 更新一下 啊

电池没电不让更新

网友:
EC程序很难搞 买剪板又太坑 真的难修愁愁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电不让更新

哦哦这个样子 涨知识

网友:
以前不知道怎么刷,看了楼主帖子算是有概念了

网友:
桌面壁纸不错棒棒哒

网友I:
ec的33脚是不是还要有3.3V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的33脚是不是还要有3.3V供电啊

嗯,我那表里备注了,被迅维水添加的水印挡住了,

网友:
EC程序不触发刷过很多,这种故障倒是第一次见,不错

网友:
EC自带程序出现问题 导致不充电 这么奇葩的问题 师傅真是厉害 ECBIOS 还没有刷过

网友J:
昨天刷一个9012 33角始终没有3.3V用18650供电还是提示芯片检测不到...唉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昨天刷一个9012 33角始终没有3.3V用18650供电还是提示芯片检测不到...唉

没有3.3V你就直接供电,我是用可调电源接个电阻给它供的,还不行就是EC坏了,25芯片有4脚一定要接地   不然也会认不到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EC也有程序?新手路过

网友:
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这个修得好,赞一个

网友:
可以飞线到键盘接口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网友:
学习了  就是还不会写ec啊

网友:
第一次遇到充电居然和EC有关系。

网友:
现在EC带程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能开不充电。能进系统刷BIOS会。自动更新ECROM吗?

网友:
EC 程序少修到,ec程序没刷过 很多放弃了

网友:
我也是在论坛上看到过没遇到过感谢楼主分享了辛苦了

网友:
ec程序没刷过啊

网友:
ec程序怎么刷呀没有刷过  用什么机器刷呀

网友:
其实你这样可以开机的..进官网下个BIOS  升级就会对 EC 进行擦写更新

网友:
这种EC程序引起的不充电,论坛的子文兄弟也发过了,

网友:
这个机器维修的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剪板的应该也可以的对吧?

网友:
LZ实践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应该是相通的,EC脚太细 不好飞线,所以飞键盘

你们这些资料都是怎么知道的啊?

网友:
高手牛逼,学习了厉害

网友:
看来此贴涨见识了

网友:
原来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是需要把EC吹上来刷吗??再用809刷写吗?

网友:
KB9012还好,上次遇到Lenovo专用EC,EC上面有Lenovo LOGO的,带程序,而且一般还没法刷,去淘宝问,一个要100块,吓死我了,最后还是论坛一位热心网友留言说那家有卖,而且价格便宜,才买一个回来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  学习了  还没有刷过

网友K:
老是读写错误这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是读写错误这个EC``

接线不要超过10cm,有根线要接地

网友:
这种刷IO的方法很好《〈受教了

网友:
刷EC  bios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不认电池如果SMB总线阻值波形正常的话一般就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以前我刚开始刷的时候弄了几个小时都搞不明白  后来还是经过师父指点才会刷一点   楼主这么快就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