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大水牛宽幅400的问题

楼主(2017-03-12):
我有个电源,本来好好的 结果发快递给外地的朋友,结果就出现了 可以点亮使用 但是不定时的就会导致电脑自动掉电重启的问题
是大水牛的宽幅400节能版
请问 这种问题该如何下手 从哪方面去思考,还有 这个电源的资料谁有 可以分享下吗 谢谢

网友A:
原来好的,快递后问题,应是摔的,看看大电感有无摔开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好的,快递后问题,应是摔的,看看大电感有无摔开焊了。

谢谢大兄弟 我现在有个思路 就是加速电容 会不会坏了  我还没拆 用手电看了下是 2个 4.7的 我打算拆2个10UF的换上试试

网友A:
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你应从保护性方面入手。个人意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好的,快递后问题,应是摔的,看看大电感有无摔开焊了。

是 后级输出的  大水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兄弟 我现在有个思路 就是加速电容 会不会坏了  我还没拆 用手电看了下是 2个 4.7的 我打算拆2个10 ...

感觉 问题应该出在后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你应从保护性方面入手。个人意见。

感觉也是从后级入手看看

网友D:
还有电源功率的问题也要考虑,你这个电源对于你朋友的电脑,功率够不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并不是越大越好,你应从保护性方面入手。个人意见。

谢谢朋友
是这样吗  现在可以点亮 可以进系统使用 说明各级电压输出都正常 问题出在保护电路方面  比如过流 过载 或者其他方面 从这方面进行检测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 后级输出的  大水泡吗

大水泡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源功率的问题也要考虑,你这个电源对于你朋友的电脑,功率够不够啊。

回版主的话
这个电源是额定300W的 没快递过去之前一直好用的  之所以觉的电源问题是因为换个新的电源利马就没掉电重启过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朋友
是这样吗  现在可以点亮 可以进系统使用 说明各级电压输出都正常 问题出在保护电路方面  比如 ...

大概就是这些地方吗

网友:
就是后级输出的大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电源功率的问题也要考虑,你这个电源对于你朋友的电脑,功率够不够啊。

版主说的对 好像 也有这个 可能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版主的话
这个电源是额定300W的 没快递过去之前一直好用的  之所以觉的电源问题是因为换个新的电源利 ...

拿问题肯定就是快递摔的造成虚焊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拿问题肯定就是快递摔的造成虚焊什么的

虚汗的话 您看我对什么进行加焊呢 后继那些电感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虚汗的话 您看我对什么进行加焊呢 后继那些电感吗

这些电感加焊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电感加焊下看看吧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按也是新手 上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问题肯定就是快递摔的造成虚焊什么的

支持,这种可能性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兄弟 我现在有个思路 就是加速电容 会不会坏了  我还没拆 用手电看了下是 2个 4.7的 我打算拆2个10 ...

加速小电容有问题一般是负载能力弱(启动时啸叫)或烧掉一边的主开关管,很少会引起保护掉电重启。拆开后可以用聚光的小LED电筒照大电容、变压器、电感等脚看有没小的裂隙

网友F:
第一步,想叫你朋友找万用表量量他家的市电是不是正常!!!然后再说电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速小电容有问题一般是负载能力弱(启动时啸叫)或烧掉一边的主开关管,很少会引起保护掉电重启。拆开后 ...

好的 谢谢您 之所以说加速 是因为上次有个朋友也是不定时掉电  换了10UF的电容就好了 所以才说试试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步,想叫你朋友找万用表量量他家的市电是不是正常!!!然后再说电源的事

谢谢您的回答 嘿嘿 这个就不必了 他换了一个全新的 就没事了 电源邮寄回来了 我已经加焊了   还没上机子试试

网友G:
掉电先查待机5V   然后是看风扇转速够不。在就是查电解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掉电先查待机5V   然后是看风扇转速够不。在就是查电解电容是否容量不足。

谢谢 我明天打算把输出部分的12v5v3.3v 的滤波电容全换新的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明天打算把输出部分的12v5v3.3v 的滤波电容全换新的试试

如果这个电源用了比较久电容才会有问题,如时间不算长的话换电容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个电源用了比较久电容才会有问题,如时间不算长的话换电容解决不了问题

比较久把 今天我用了差不多2小时才出现掉电重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