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得出的苹果CPU耐温

楼主(2017-03-12):
   这段时间终于有点闲暇时间。想搞清楚从业多年的一些疑惑。芯片能承受多少温度。做了以下实验。工具。快克856AD  测温表  完好的A4  CPU  。风枪240度。风速150在856AD  在这种方式吹下。芯片温度是接近240度的。和我预想的一样。在芯片上测量 PPCPU_CORE_1V35的二体管值正常。COME ON   风枪250度。风速150  吹2分钟   OK 再测量OK还没死     风枪260度   风速150  吹2分钟   OK 竟然还没事。我有些烦了。是不是吹不死的啊。不可能吧。。风枪270度。风速150吹1分钟。测量啊。终于短路了。看来排除受潮,外力。热均匀。苹果A4实际温度不能超过260多度。看来从加热方式。撬的方式上都要有要求。一定要让CPU处在安全的工作窗口之内。大家有时间帮忙多实验下。温度均匀对CPU的影响。以及外力对CPU 生命的影响

补充内容 (2017-3-13 09:35):
不得不补充下。真正的技术一看就懂的。为了让芯片的实际温度和风枪温度接近。用了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厚的纸巾垫在芯片下面。二是用了快克856用极大的风量去吹。

补充内容 (2017-3-13 10:17):
我主要是在想。真正好的安全的拆焊CPU方法应该是应该是250度以下的热风场。大家有好的创意吗

网友:
这个结论 我觉得不靠谱

网友A:
楼主,建议找A8以上的试试。让更多人可以参考

网友:
A4的 目前修的应该不多了  数据仅供参考

网友:
关键温度也不一定均匀,,单一的一个芯片测试的数据也不一定有代表性,不过楼主值得称赞

网友:
就是不知道和后续机型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a8  现在还是很抗折腾的    a4修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找A8以上的试试。让更多人可以参考

饼哥 那是钱啊 哈哈 大家都知道钱的来去  A8以上 贵了 要考虑成本

网友:
260能下  芯片吗

网友:
新cpu要是有人实验就好了

网友:
楼主的做法值得肯定,多谢你的付出

网友:
楼主的方法是可行的,没必要非得专门测温度,在修的时候加上测温表顺便测一下呗

网友C:
这个不靠谱,我用380度快速撬下A4还是完好无损的又怎么解释?我用的是快克852D和快克2008都拆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靠谱,我用380度快速撬下A4还是完好无损的又怎么解释?我用的是快克852D和快克2008都拆过!

请仔细阅读一下。芯片的实际温度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 那是钱啊 哈哈 大家都知道钱的来去  A8以上 贵了 要考虑成本

是的。这就是真正的抛砖引玉。让有钱和有时间的人帮帮忙。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仔细阅读一下。芯片的实际温度是什么意思。

就算你是用感温线贴在CPU下面的测的温度,风枪是从正面下来的温度,下面感温线的温度肯定要比CPU正面的温度要低很多,你不能保证吹死CPU时感温线上面的温度是CPU的极限耐温值。

网友E:
不管热态、冷态“PPCPU_CORE_1V35的二体管值”都短路吗?楼主。

网友:
首先有一个问题 就是测短路的时候是 刚吹完测的 还是冷却一会后

网友:
什么风枪那么厉害260能把芯片挂掉?本人快克858D  350度吹10分钟都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管热态、冷态“PPCPU_CORE_1V35的二体管值”都短路吗?楼主。

冷态已经短路。热态就没必要测试了。当然是等芯片冷了以后测二体管值

网友:
A4碰不着

网友(2017-08-23):
感谢LZ   下次试试A8  这个比较有用 期待你的总结

网友:
这个没多大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260度拿不下cpu。  不如测试下cpu分层极限温度,比较实用

网友:
这个我觉的环境的温度 也对焊接温 度影响很大

网友:
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做好把苹果整个系列的cpu都测试一轮

网友:
个人感觉,芯片上只要受热均匀,温度高也不怕,奈高温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师傅,以后虚心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靠谱,我用380度快速撬下A4还是完好无损的又怎么解释?我用的是快克852D和快克2008都拆过!

在主板拆的时候可以散热,他这是放在纸巾上,散热不了当然容易坏了

网友:
高温快撬cpu是有一定道理的,动态的温度变化。比死吹必定死cpu,不一样的烟火。

网友:
温度不一定是均匀的,有的点温度高。有的温度低,只能凭感觉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参考意义的   我觉的a4 的估计是最耐温的  以前的做的比现在都要好点    现在的都好薄

网友F:
耐温其实取决于核心的封装方式。BGA封装也分好多种。陶瓷封装的耐温相对较高。因为热应力下的热胀比较均匀。升温速度也很重要。这类测试可以给习惯使用风枪加热的人员一个参考

网友:
希望有人多发温度测试的。。让大家也好有个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耐温其实取决于核心的封装方式。BGA封装也分好多种。陶瓷封装的耐温相对较高。因为热应力下的热胀比较均匀 ...

请问怎么知道是不是陶瓷封装的bga?

网友:
哈哈~~~老板真是没事做了,拿着个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知道是不是陶瓷封装的bga?

陶瓷封装的分三层。上层,中层核心层,锡盘层。外表可以明显看出来。工业级别的,航空级别的陶瓷封装的较多。耐温属性好

网友:
感谢经验的分享 大家可以更好     good

网友:
拿料板A8试 吧

网友:
修一次升级要用好多纸巾,去买纸的时候,会奇怪你用纸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