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550ti 1g d5 黑屏

楼主(2017-03-12):
修一不显的盈通550ti显卡 打各项阻容值没问题 上电后测得显存供电电压几乎为0 ,查显存供电ic up1503v 1 5脚电压为11.92 12.08 供电开起第7脚为2.3v  将其更换 显存供电出来1.56v上机恢复显示 将其交给客户 没想到3小时后客户来电告之卡又坏了,客户称开始正常使用修图软件 大约1个半小时候出现一次黑屏几秒后自行恢复 后半小时左右又出现两次黑屏均是重启恢复显示的 考虑供电及驱动问题电话询问了客户的电源情况额定300w的, 并指导其重装驱动没有解决问题就叫其将卡送来 。经检测各项阻容值及电压值都正常每次开机都有显示能正常进dos 在运行bios刷新程序-c选项时有时会突然黑屏 此时各电压值也正常。有时可正常刷新bios 进w7有时正常进有时半途就黑 正常进入持续不到2分钟必黑 难道是核心虚焊了 维修时也没动过核心 很少加焊核心也不愿意加焊 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思路给予提示除加焊核心外还能怎么尝试维修.

网友:
如果是核心问题呢不愿意动怎么能修好呢

网友:
你说的问题是核心虚焊的症状

网友:
加焊一下试一试吧显卡好多都是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