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品牌机主板G31T-M5 V1.0维修经历

楼主(2017-03-12):
宏基品牌机主板G31T-M5 V1.0
故障现象:能通电,不亮,响一长一短,判断是内存不过
检修过程:查内存VCC,VTT供电正常,疑是BIOS损坏,刷后解决亮机!

网友:
好么,极品速度,爽!

网友:
无图无真相哦楼主  这样发帖有刷分嫌疑

网友:
对不起!明天上图!

网友:
341编程器,我也用的

网友:
主板还是有几个问题:
1、昨天晚上用鲁大师测了一遍,过了,临走前打开了两个SP2004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天来看,主板还在工作,就是屏幕不显示了!
2、复位进入系统后,网卡不能用!
3、系统(win8)有时反应很迟钝!

网友:
在官网下载了该型号BIOS后刷进去,似乎系统反应正常了,不卡了,但是网卡还是没有用

网友:
鼓励发帖 已加分 3.3v118脚

网友A:
网卡应该是挂了你 弄个外置的试下

网友B:
你那个编程器,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编程器,好用吗?

非常好用!!!淘宝网迅维店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卡应该是挂了你 弄个外置的试下

兄弟你这个是哪个脚的电压?

网友:
问题彻底解决了。
先是在设备管理器中更改了网卡的速度为10M全双工,正常了!
后来换了一根网根也可以用100M全双工了,原来的网线是手工做的!修复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这个是哪个脚的电压?

不小心搞上的  不用在意

网友:
这编程器咋样好不好用

网友:
编程器不贵吧,很小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