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关于小米手机拆机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3-12):
今天拆一台小米4C,拔天线连接线的时候,主板上的座子裂了,很脆的座子,感觉国产
手机
的零件质量一般,后来找了苹果4S的坏板,拆了个WIFI天线座,装上去,反复拔插几次,座子均完好,以后大家拆国产机要注意,用力比较轻才不容易损坏主板座子,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手机

网友:
好吧 这么脆弱啊

网友:
不错的提醒吧

网友:
mi3已经换了3个了垃圾

网友:
很多手机一拔天线插头,多数是头掉了,座子掉了的比较少

网友:
来自: 上海
有同感,拆米4显示排线座,没用力主板上座子就掉下来

网友:
不能拉住线拔,建议夹住金属部分拔,苹果手机的天线连接线 也经常被人拔坏,

网友:
小米的座子确实很脆弱,我就吃过这样的哑巴亏。

网友:
嗯。。。这种 学习到了 get到了 谢楼主提醒

网友:
很贴心的提醒贴。谢谢楼主

网友:
目前只在小米4系列上的机子吃过几次亏,再轻再慢还是出问题,座子太脆弱啦,设计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像提醒,免得再有人吃亏!

网友:
小米也有采用UMT的板子,这个板子确实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