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尝试维修华硕F1A55-M LX3 Plus 主板求助,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7-03-12):
店里整理出一些废旧主板都当垃圾处理给回收的了。留下几篇看上去还凑合的主板。想尝试着自己维修试试。。
这块板子插上12vcpu供电后会无法开机。表现为电源短路。拔掉CPU供电可开机。
12v对地电阻很小。隐约记得10欧内。。找了一下12v短路的维修方法后采用了用12v电源500MA接入CPU供电查找发热元件的办法。
第一个找到的发热元件是CPU边上的一个电容。拆除后在尝试。周边电容还是会发热。逐个将发热电容拆除后。短路消失。替换上一个其他板子上拆下来的电容后再次尝试500Ma供电。短路又来了。并且这个电容发热。。

^_^。。以上是一个完全不懂维修主板的小小白的尝试过程。现在求助各位大大。。我应该怎么做?
途中红圈是我换上的电容。 长框里面是的拆掉后12v不短路了。短框里面两个电容没拆过。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应该用万用表打值,看看+12V是否有短路,如果值偏小(估计是小得很),查MOS管是否会短路,管子损坏可能性比较大点,再就是电源芯片是否坏掉。

网友B:
上管有短路的,,,,,,。

网友C:
12v短路 多是上管击穿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首先应该用万用表打值,看看+12V是否有短路,如果值偏小(估计是小得很),查MOS管是否会短路,管子 ...

cpu供电的12v对地10欧内。记得。。具体多少忘记了。反正很小。。。所以坑定是短路了。。
不过请教。为什么我拆了6个电容才让短路消失?如果是mos管坏了不是应该最多影响一路供电么?最多也就2个电容啊。。小白请教。请勿见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管有短路的,,,,,,。

请教。如果一个mos管击穿会印象那么多电容么?怎么判断是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v短路 多是上管击穿造成的

如果是mos管坏了。请问一般替换原则是什么?我不是专业维修。只能从一些废板上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如果一个mos管击穿会印象那么多电容么?怎么判断是那个管子坏了?

你是带着CPU打值吧?带着cpu打值肯定阻值小的 你得下了CPu 我怕这个CPU已经性命不保了

网友:
拆CPU 再测量

网友:
cpu是我后来装上的。当时没CPU。^_^。。
另外请教。就这块主板那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
我搜了一下。应该是右边是上管左边那个是下管是么?
还有我怎么判断是那个管子出问题了?
我按照搜索出来的。上管链接下管的方式。可是我测量红线链接的都直通了。。

网友:
拆掉cpu打上管阻值,下管短路会影响很多,一般12V短路都是上下管以及芯片的问题,电容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mos管坏了。请问一般替换原则是什么?我不是专业维修。只能从一些废板上拆。。

可以拆其他废板上CPU供电MOS管

网友:
cpu是我后来装上的。当时没CPU。^_^。。
另外请教。就这块主板那个是上管那个是下管?
我搜了一下。应该是右边是上管左边那个是下管是么?
还有我怎么判断是那个管子出问题了?
我按照搜索的方法。上管s链下管d 但是如图表示的都直通了。

网友:
测这个不要带cpu

网友:
上管坏了,还是别修了吧,估计你这修好时,cpu不知烧了多少个

网友:
不能带u量阻值的 12v供电接口处要大于100,曾经遇到过mos管g极与s极软击穿导致g极波形改变 mos管发热邻近的滤波电容发热的故障 当时以为电容短路了 其实不是

网友:
多半cup供电管子挂了打值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复。最后问题发现了。是这块芯片坏了。在其他主板上拆了一个下来焊上后直接12v供电短路消失。。。
但是上CPU后又短路了。。。在测试直接12v供电。又有短路了。。估计有其他地方损坏导致这块芯片损坏的。。不折腾了。。
^_^。。小白初尝试维修主板最终宣告失败。。
手上就那么一块。还有一块华硕z68 大板不舍得丢。。可惜都搞不好。。

网友:
烧个机一下子就可以摸出来

网友:
打值得卸U,除非是打阻U卡。另外,拆U,用烧机找短路元件。

网友:
应该先拆MOS管啊怎么会先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mos管坏了。请问一般替换原则是什么?我不是专业维修。只能从一些废板上拆。。

其它板子上cpu供电处的管子换上去就行

网友:
楼主搞不好还是早专业的吧,以免故障扩大化

网友:
你这个说的短路,实际不是短路。你在没有U的情况下。用二极管档测试12V 辅助供电。一开始由于滤波电容开始充电。二极管档位确实是接通状态,有声音。但是几秒钟后。随着电容充电完成,就不会有接通的情况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拆了电容,就不会有短路了。因为没电容了。也就没充电过程了么
你可以试下。过几秒钟后,充电状态完成你短接12V 正负极,然后再对地打阻。又会有先短路的假象。

12V供电短路,你可以打下MOS管控制脚。一般烧坏的。直接就是控制脚对地短路了。这是真的短路了

网友:
烧鸡大发都能烧出来

网友:
12V对地10以内极大可能是供电上管击穿,会判断MOS管吗,逐个查下

网友:
感谢那么多热心的朋友。。故障是找到了。但是估计这个故障是其他故障引起的修复后故障又重现了。。

我是业余中的业余小白。。也是刚知道了烧鸡大法。所以直接12v供电后发现电容发热就先拆电容了。
结果拆一个在烧鸡其他的逐个发热逐个拆,所以吧电容基本都给拆光了。^_^。
另外。打阻的时候是卸掉CPU的。那个是后来手贱无聊装上拍的照片。引起了不少误会。。

网友:
直接拆了这相供电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