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后置USB不能用,前置usb口可以用维修过程

楼主(2017-03-12):
今天来了快板子,客户说前置USB能用后置的不能用。
于是开始检查。开机测试,用ps2的键盘进bios,查看usb设置,正常,然后看了下usb鼠标,灯亮,但是动不了,这说明了供电正常,但是数据不正常。
于是开始测量,5v供电果然正常,断电打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打开图纸,直接翻到桥的usb模块,观察一番后锁定信号-USBOC_R

-USBOC_R和-USBOC_F,R为后置usb口的,F为前置usb口的。于是追查信号R

该信号为后置USB口供电分压得来,打开点位图,发现这两个电阻就在USB口边上

遂测量,发现只有0.9v左右的电压,这明显不正常。分压电阻分出来的电压大小应该在3.2v左右

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k和一个2k的电阻换上

上电测试3.3v正常,进bios测试,后置usb口恢复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USB维修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13444-1.html

网友:
图纸和点位都是迅维里找的,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哎呀,我图纸点位真好

支持 反对

网友:
华硕的板这个信号故障高

网友A:
技嘉的这个也经常出问题  电阻焊盘容易腐蚀  加焊一下电阻就好

网友:
USB线路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这个也经常出问题  电阻焊盘容易腐蚀  加焊一下电阻就好

对哦,那两个拆下来的电阻量了下阻值,确实没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   oc   过流检测?

网友:
usb过流保护15秒关机技嘉华硕的老毛病

网友B:
USB_OC这个信号不仅是华硕,技嘉有高。华硕表现是15秒关机,技嘉是能开机,但是USB用不了,另外还有个并发症就是关机后自动重启。

FY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_OC这个信号不仅是华硕,技嘉有高。华硕表现是15秒关机,技嘉是能开机,但是USB用不了,另外还有个并发 ...

看来这故障你修得不少啊

网友:
楼主厉害,USB故障修着头疼

网友:
上拉分压坏了

网友:
基础扎实,能很快锁定故障点。给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USB_OC这个信号不仅是华硕,技嘉有高。华硕表现是15秒关机,技嘉是能开机,但是USB用不了,另外还有个并发 ...

V星也有。还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这故障你修得不少啊

当然,少说也修了几百张技嘉1155版型。遇到这几十列这样的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D:
V星也有。还会导致不触发

是嘛,下回多注意V星板。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顶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然,少说也修了几百张技嘉1155版型。遇到这几十列这样的案例。

几百张这么牛X 我一个也没遇到!

网友:
这个信号像华硕的USBOC#

网友:
不过华硕的USBOC#电路出问题,会报15秒关机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几百张这么牛X 我一个也没遇到!

说明你修的少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修的少罢了。

我们这里没有话说技嘉卖  V星也很少    映泰啊 联想啊 昂达 ECS什么的的到时还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里没有话说技嘉卖  V星也很少    映泰啊 联想啊 昂达 ECS什么的的到时还多些!

那看来你们那边对技嘉V星不怎么感冒,我这里这两个牌子多的一塌糊涂,想法精英,昂达,七彩虹之类的反而少。二线华擎和映泰,三线通路就一个梅捷。

网友F:
引用 网友B:
USB_OC这个信号不仅是华硕,技嘉有高。华硕表现是15秒关机,技嘉是能开机,但是USB用不了,另外还有个并发 ...

高手 老鸟 多向你们学习

网友:
厉害 主板其实有图纸满好维修的 没图纸维修也是很困难 LZ维修很细心这个也是大家要多学习的地方

网友:
不错的经验!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这是oc#信号吗

网友:
原来是小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 老鸟 多向你们学习

客气,经验之谈

网友:
大多都是加焊电阻就可以直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