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本联想G450独显的开机无反应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7-03-12):
今天修一台联想G450独显笔记本,开机无反应,拆机量下公共点发现正常,然后量一下3\5V待机发现没有,论坛下个图纸发现待机芯片没有供电断路了奇葩的是两处然后飞先补焊,插上电源待机3/5V都出来了以为没问题了开机后到0.450A左右3秒掉电,反复几次摸摸显卡还有点烫,以为显卡虚焊了就想加焊,想想还是再检查一下吧!发现U55旁边的电阻一头有点腐蚀,量一下没啥反应,查下电路图发现是U55控制脚通过一个47K电阻连接B+,得加焊后,再试机哗啦啦电流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第一次发帖,希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学习了,因二级电压没出来就掉电。

网友:
G系列好容易断线

网友:
腐蚀短路造成电阻开路

网友:
进水机器不好修

网友:
恩 断路造成的 比较好修

网友A:
0.45a就想BGA显卡怎么能考虑到显卡的啊;

网友B:
楼上的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显卡发烫,所以先考虑显卡是不是有问题,或直接找问题在哪

网友:
转换电压没出来引起的掉电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这种不仔细看也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加分··

网友:
思路明确,很不错

网友:
zhe这个故障还好。还算是挺顺利啊

网友:
帅呆了 二级转换管 花了多长时间修好?

网友:
进水机练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5a就想BGA显卡怎么能考虑到显卡的啊;

当时没多想,反复开机测试摸一下显卡有点烫,几分钟的思考只是习惯了技术有限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显卡发烫,所以先考虑显卡是不是有问题,或直接找问题在哪

是的想省事呵呵

网友:
0,45v这样的明显缺电压没来怎么会去考虑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