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 屏幕暗求助

楼主(2017-03-13):
型号 : lenovo 2572hd6

故障现象:图像正常,屏幕暗(背光亮)

调亮度没啥改变,但用另外的灯管接上,调亮度有明显的变化。

是啥问题? 请教!

网友:
灯管老化了,直接换灯管吧

网友: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好你试试吧,欢迎再来交流!

网友:
现在都是直接改led套件了,比较方便,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