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itek. D855st投影仪除尘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7-03-13):
同行拿来三台除尘 生意不好 什么活都的接啊 前两台很顺利 第三台弄完后 Lamp亮红灯 目测灯亮下就灭  心想灯挂了 还好有另两台的灯可以替换试试 换灯后发现故障依旧 难道是点灯板坏了? 后悔没有提前试试机器了 换板 故障依旧 后来依次换灯线 换电源板 换感温电阻 换主板 都是涛声依旧 郁闷 看来是镜头的问题了 勇敢的拆开镜头 脏兮兮的色环下面 一个带传感器的小板很醒目 擦!装!OK!看看表 已经深夜了 真晕 看来以后除尘要用吸尘器了 吹风机有很小的可能会把土吹进镜头里 因为前挡玻璃的密封实在是不好连胶垫都没有 估计是怕高温吧

网友:
下图右边的小板有传感器 跟鼠标滚轮的类似

网友:
还好是3台  ,一台没得换 就玩完

网友:
学校投影用多,换灯泡多

网友:
还好有对换的 不然就不好找了

网友:
投影仪也要清灰

网友A:
我们做维修的,无论接什么单,维修之前一定要测试下机器是否正常,不然出问题后,说不清,到最后自己还生气

网友:
勇敢的先行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维修的,无论接什么单,维修之前一定要测试下机器是否正常,不然出问题后,说不清,到最后自己还生气

是啊 下回一定注意 同行送修的的大意了

网友B:
下次清尘前还是要试试机 也许之前就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清尘前还是要试试机 也许之前就有问题了

嗯嗯 一定得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