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扩容刷机报错40 、-1、4013、9、14秒杀

楼主(2017-03-13):
苹果6 更换新硬盘后刷机 出现苹果标识后,出进度条不走或者不出进度条报错40、4013一般都是硬盘损坏或者底层没有写好 ,可更换硬盘再刷,也可以用艾普硬盘修复仪格式化硬盘后再写底层。如果出进度条并开始走进度条后进度条不到一半报错9、14一般是硬盘坏,或者u2出问题。
苹果6s刷机,进度条在最后五分之一处报错-1,是硬盘坏了,更换硬盘重刷。

网友:
经验还可以

网友:
虽说是寥寥数语,但这其中的积累,得多少手机实践才能得来。

网友:
不错, 扩容的有时报53,在刷一次就好了

网友:
_1  不是基带问题吗

网友A:
请问老司机,你们的扩容硬盘一般哪家拿货?64G.128G分别是什么价格进的货?

网友:
扩容的经验 加分了

网友:
最好能加些图片上去,让先手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老司机,你们的扩容硬盘一般哪家拿货?64G.128G分别是什么价格进的货?

价格淘宝上都差不多,现在芯片价格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还有时候是麻片的问题

扩容后出现-1绝大部分是硬盘的问题,扩容前要先刷机检测,之前没问题,更换硬盘后出-1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附上图片更完美了

网友C:
-1一般不都是基带的问题么 ?楼主-1却是硬盘、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一般不都是基带的问题么 ?楼主-1却是硬盘、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扩容后的硬盘底层或者本身有问题就会报-1错误,出现报错的进度条位置在最后还剩五分之一左右的地方,这是实际扩容中碰到的,同一个硬盘怎么刷都报-1错误,更换硬盘后刷机一次通过!

网友:
4014现在大量遇到。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D:
恩  硬盘  还是挺好翘的   。CPU 用502沾上去就可以了

woaimeinv5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感谢大师总结,有空研究研究

网友:
40 4013为CPU报错,CPU到硬盘数据报错,之前碰到断线的。。。

网友:
楼主是个有故事的人,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硬盘  还是挺好翘的   。CPU 用502沾上去就可以了

论坛严管,请不要胡扯,用502粘回去能用吗。

网友:
经验不错,扩容最好自己买个测试架。

网友:
测试仪这么写底层啊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14秒秒杀   v真是看名字进来的

网友E:
学习  学习   谢谢了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一般不都是基带的问题么 ?楼主-1却是硬盘、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6S的例外。

网友: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  学习   谢谢了

论坛禁止灌水!请珍惜论坛账户!

网友:
看着这些经验 我看到了楼主扩容过多少手机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多多分享经验!多多发帖!

网友:
修多了自然知道那里问题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