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换触摸不灵求助

楼主(2017-03-13):
换了新的米4触摸
手机
平放桌上 单手触摸不灵敏还会发生断触。但只要另一只手摸着边框,就完全没问题。求大神指导。
如果说一个可能是触摸有问题 换了两个都是这样.......
手机

网友:
换个总成试试看

网友: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换屏试了吗

网友:
外屏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遇到过,也没解决

网友:
手机换屏的原因?摔了,进水?
类似没有接地吧?!工程模式:有一项触摸验证应该不通过吧。
单手拿着操作没有问题,基本可以忽略。
有些新手机,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换过小米的触屏,有的会出现平放没事,竖放就会跳屏,有时用手压屏的左右的边也会乱跳,好像有人在乱点一样。重新把触屏拆开,把外屏的右右两边不在显示范围的部份用茶色隔热胶贴上,再用双面胶粘好,就没有这种现像了。估计是外屏跟框有什么干扰造成的。

网友:
前些天在同行那换了个红米3的总层 换了以后 平放手机单手使用触摸失灵 拿在手上双手使用或放在硅胶垫上或插入耳机单手使用都正常 网上说是静电问题 最后去小米售后更换了原厂总成就好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总成吧。

网友:
你是分离贴合的吧,触摸屏可能被你搞坏啦。

网友:
换个总成试试先,再排查一下其他问题 。

网友:
换外屏试试,还是不行,查座子的通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