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的47ld650奇怪故障救助

楼主(2017-03-13):
  虽然最近抵制韩货成我们的头等大事,我还是冒死发帖啊。各位看官,请花一点时间看完这个贴,大家觉得不应该修的话就放弃了。
    故障时:不接信号,放一天都没事。一接到信号,一会就自动黑屏,自动重启,但是你拆开外壳,动动电源板到驱动板的排线就好了,客户说这样又可以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客户都拆到闭眼也能拆了。
     我看过里面的主板,主板加焊过,还加了散热风扇,但是这不是故障点。
     烦请各位维修过这个机器的话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以刷一下程序试一试

网友:
建议放弃。
应该是主板故障,LG的主板不好搞的。T宝LG的这线路板很贵的。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放弃。
第一,这种问题不好下手,
第二,即使修好,用户也不肯多拿钱。

网友:
LG的都是高档机,很贵的。报价高点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