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不充电 已解决

楼主(2017-03-13):
拆机插电测充电电感没电然后就开始查条件,
条件怎么查我就不细说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查了芯片的每个引脚都正常,
二话不说先换掉充放电芯片再说换上去一侧充电电感有充电电压了《心里窃喜这样就好了》装起来进系统测试悲剧来了还是未充电,
看了一下
充电给ec有关系 直接开干加旱ec测试故障还是依旧 有人说跟bios也有关系 ,直接开干刷了bios还是不行
,怀疑ec有问题《怀疑ec是我用过测量的不是瞎猜的条件都正常也无断线和掉件》定ec回来还定了两个
就是怕有问题 悲剧还是来了,第二天芯片到了后赶紧换上通电测试一看待机大电流你妈什么情况测3v电
感短路吧ec拆下3v电感阻值回复正常幸好定了两个ec吧第二个换上你妈也短路《心想是不是刚才那一下
大电流吧其他东西烧坏了》算了先把原来的ec换上吧,竟然不短路了操哦定了两个ec都是坏的我的也是
没谁了,换上去后有待机了《心想看看能不能开机吧》,开机就进了系统插上电池你妈竟然充电了 ,心
累啊 维修到此结束。总结:充电芯片坏和ec‘虚汗了没加焊好 ,新手啊没多少经验走了很多弯路。’
芯片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2个EC都是坏的运气太好了 小苏买的哇

网友(2022-08-23):
0.5元

网友(2017-03-13):
哈哈哈哈,真的修的好累啊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慢慢来。好样的

网友:
最怕收到坏芯片了··会走很多弯路··加分了··

网友:
这种EC还有假货也太操蛋啦

网友:
不充电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EC没放对脚吧,怎么大电流呢。最多发烫

网友:
加焊,一般加锡比较好

网友:
来自: 上海
有图有真像,不过在谁家定的EC应该曝光

网友:
走了弯路,还算幸运。

网友:
能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前两天 也修了一个 ec坏了

网友:
楼主焊功好,换两次EC,焊盘还那么好

网友A:
最终修好就可以了,谁不走点弯路呢
毛伟康
修的心累啊 ,
详情

网友:
打这么多字也累

网友:
你这运气可以买彩票了 ,两个都是坏的。。。。。

网友:
曲折的维修 加分了

网友:
看这焊功,可以啊

网友:
修机不易 发帖很累 辛苦

网友:
不是前面加焊了吗?怎么也不行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e540的   拿过来时不开机的 现在修好显示了  又不充电 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修好就可以了,谁不走点弯路呢

修的心累啊   ,

网友:
观察的很仔细  值得雪学习   好好.

网友:
不错,积累经验了也是好事情,加分鼓励

网友:
ec不是确定短路了,,我还是乐意先加焊一下的

网友(2017-04-16):
上次弄了一个是直接刷了bios就可以充电了 你说奇怪吧?、

网友:
干的漂亮,幸好原来的芯片没有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