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 刷BIOS可以解密,上传OK BIOS

楼主(2017-03-13):
HP 2230S 刷BIOS可以解密,上传OK  BIOS

HP 2230S.zip

网友:
我的不显示。我试试

网友:
下不了,分不够,我先去充值

网友:
麻烦提供下hp 2230s  bios  的芯片号可以吗,找了半天没找到,另外楼主这个rom 直接刷密码就清除了是吗

谢谢

网友(2017-05-29):
我下了,解密不了。

网友:
不可能吧!我刷过OK,.桥边的BIOS芯片.刷了不用输入密码了.机子搞好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