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不触发

楼主(2017-03-13):
机器来的时候没修过, 有待机 就是不触发  用表笔 划过  求助

网友:
查条件啊,没图吗

网友:
查触发的条件

网友:
不触发就查触发条件和EC,BIOS参与的话还要考虑BIOS问题

网友:
查条件吧你这说的太简单了谁能帮你啊

网友:
帮不了你哦,没法帮啊,详细说一下

网友:
具体找图纸按照时序修下  不触发重点查下EC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找图一步一步来吧   不触发查的线路较多

网友:
查查ec、
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