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板号DMB40 11289-1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3-13):
DELL 14Z-5423板号DMB40 11289-1  触发掉电
DELL 14Z-5423板号DMB40 11289-1  触发掉电
DELL 14Z-5423板号DMB40 11289-1  触发掉电
电流跑到0.9就掉了,查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网友:
好没有哦。刷BIOS 试一哈。

网友(2017-04-12):
我 的是 有待机 不上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2017-05-14):
看来是通病

网友:
BIOS  刷了没有 我这一样

网友:
通病 刷了BIOS无果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台有时上电能到0.7,大部分时间能到0.133,掉电,测桥电压瞬间掉到0.4V,不知道是桥不对还是CPU
电流到0.7的时候电压都正常

网友:
散热器装好了吗?,这个机子散热器极容易与CPU短路

网友(2017-07-02):
感觉是BIOS的问题,我的也一样,正在找BIOS

网友:
我有一台通电直接0。5v  客户的2修机器   桥被人换了  我测了一下CPU的阻质都是0。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看样子是通病啊,我也正在修一台。我也怀疑cpu坏了,但是我这个偶尔还能显示一下,然后掉电

网友:
修好了没有,是什么问题???楼子

网友:
我的不是掉电       电流也是到0。9A   左右  找BIOS 呢

网友(2017-08-01):
正好修到一台 问题没解决   那个 弄好了回复哈

网友:
好象不是CPU,CPU供电玻璃管试试看。

网友:
我有一台亮机不进系统就掉电会重启,内存换过 bios刷过   大神求教

网友(2017-09-10):
同样问题求解 思路.....................................

网友(2017-10-19):
我的也是0.7左右掉电 ,楼主的修好了吗

网友A:
我手上一台按开关没反应,一插电就自动上电 到0.24左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  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2018-03-17):
我这里有一台,一直也是反复掉电重启,只要到0.25左右就掉了

网友(2018-05-25):
弄好了吗 我也这样一台 不触发 偶尔可以出发亮 待机有

网友:
刷了BIOS好了1个多小时又关机了不触发不是BIOS问题啊

网友(2018-07-25):
我的上1.1a 不显示,找bios刷一下

网友(2018-10-12):
我这个一会能开一会不能开,BIOS放个电就能开,关机再开就不行,刷一个试试

网友B(2018-11-27):
我的到0.9就不动了,开机不显示,可以关机,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到0.9就不动了,开机不显示,可以关机,刷BIOS试试

这个问题刷BIOS解决了,估计像前面的一个朋友说的,CPU散热架可能连电的几率也有

网友(2019-08-23):
正好用上。说干就干。一会报结果

网友(2019-10-03):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一台按开关没反应,一插电就自动上电 到0.24左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是什么问题,

你这个先装主板电池,查RTC电路

网友(2020-01-01):
掉电.....刷了BIOS没有用啊

网友(2020-12-15):
动机器掉电,最后检查是散热器的问题。

网友(2021-09-08):
我的也是0.9,查看没的出集显电压

网友(2022-05-12):
刚才我也接了一台这机,也是0.8A掉电,,擦擦内存就好了。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