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50D-I5 不开机

楼主(2017-03-13):
K650D-I5不开机电流在0.02A 按开关无反应,更换PU4后正常 ,没有图纸,没有芯片资料, 不知道为啥换他就OK,求解释,芯片型号为:P2808 B0(此芯片有两种,这个芯片是 进口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参与开机的很容易坏 上次有一个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不过先学习了.

网友A(2017-05-04):
正修,神州战神的机器,有触发动作不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修,神州战神的机器,有触发动作不上电

修好了吗?是不是EC问题啊

网友:
一样的,下载试试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吗?是不是EC问题啊

没有修好,修到所有供电都有CPU发烫,有复位不跑码,没有U替换,退了

网友:
应该不是U的问题

网友(2017-06-18):
我这里两台机器给我修得都不开机了,之前还是有时能开,换了南桥后反而不上电了

网友:
遇到一台用几分钟就重启。在PE也是一样。还在各种测试中

网友(2017-09-12):
我的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掉电,多开几次有不加电了,不只从哪里修起,我是新新新手

网友(2017-10-14):
我手头一个插电自己开开机,进系统关机就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