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怎样入手工业变频器维修

楼主(2017-03-13):
感谢热心人的回答。我应该表达的清楚些。像我表哥现在这样的情况怎么入手工业变频器维修。学历工业自动化。计算机及应用本科。工厂修过四年机器。后又修过几年笔记本和电脑及手机。本地区小工厂多,客源不愁。怎么入手这个东西。比如上哪弄几本专业强的书看看。还是弄几个啥样的变频器先弄弄。总不能从没深入修过变频器。也没配件,就直接找客户修吧。比如先准备什么好什么配件和工具。本地区就一个修变频器的。修一个几百元。牛的很。上门维修要看高不高兴。让他传授是不可能的。

网友A:
这行入门比较麻烦,可以找个会修的带一下(很多地方要人的时候都要求有维修经验,然后壁垒就产生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懂,我以前有个同事修笔记本的现在好像就在修这玩意。好像很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行入门比较麻烦,可以找个会修的带一下(很多地方要人的时候都要求有维修经验,然后壁垒就产生了)

谢谢。会修的人不好找。本地区的也不会带你的啊,

网友B:
变频器的原理都差不多,只是大小·功能的区别而已,如果想学建议先搞个二手的小机子熟悉一下,再找点资料看看,毕竟是做维修的,转修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的原理都差不多,只是大小·功能的区别而已,如果想学建议先搞个二手的小机子熟悉一下,再找点资料看 ...

做变频器维修的一般都去哪查资料。上哪弄配件。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做变频器维修的一般都去哪查资料。上哪弄配件。谢谢

应该是维修变频器的人到哪查资料,配件还有比淘宝更多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维修变频器的人到哪查资料,配件还有比淘宝更多的地方?

应该是维修变频器的人到哪查资料.这是什么意思破碎的路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维修变频器的人到哪查资料.这是什么意思破碎的路灯

做变频器一般指生产,生产的话资料肯定都有无论是自己研发 山寨  还是买方案,你说的查资料只会出现在用户 和售后环节。